电工电气
问一个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最近看到有许多根据额定功率和工作电压计算额定电流的文章,感觉有点晕,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使简单的乘功率因数的关系么?但是我计算出来的往往比实际真实的额定电流要大,另外如果我在电动机前端用变频器对它进行控制,那么我在变频器前加断路器的话,是选配电保护型的还是选电机启动型的,变频器是否有使电机启动电流平稳的特点。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尽快找几本专业书籍看看!

网友B:
前头的我也不太懂,我觉得不能算。 关于断路器应该选配电保护型吧,呵呵。 变频器可以控制启动时间使电机平稳启动阿。

网友C:
变频器厂家会推荐断路器。

网友D:
配线型断路器应该就是C型,电机启动型应该是D型特性曲线的断路器.其区别主要是能够避开启动电流引起脱扣的倍数.
比如D型用于电机启动,那么一定时间内的5-10倍额定电流下,这个断路器是不动作的;而C型则是3-5倍.
由于变频器的启动电流不像电机那样大,它从低压低频开始启动,因此选配电型更适合一些.
注意选取时,往往要考虑变频器谐波对断路器的影响.

网友E:
同一功率,同一极数的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制造厂家不同电流也不同,存在一定的差异。计算的电流值由于功率因数的不确定性不十分准确。最好还是看铭牌或查样本。
断路器B特性3-5倍,C特性7-10倍,D特性10-15倍。
变频器可以限制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网友F:
不知道你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