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4):
现场遇到ABB变频器400系列通讯问题:
配置:iFIX3.5 ;MOXA CP114IS ;ABB变频器 ;Modbus通讯。
变频器设置:
按照电机的实际参数把启动数据设置正确
98.02--modbus标准
10.01--通讯
11.03--通讯
53.02--地址号
53.03--9.6k
53.05--ABB drive limit
iFIX驱动用MB1
现场情况:5306 正常运行时该计数器不断增加,但很慢;
5309 显示在线/掉线/无适配器之间跳变;iFIX的Powertool读不到数据。
有请大虾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