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GE PLC数字量输入信号监控不到

楼主(2007-07-24):
我的GE PLC有一数字量输入模块当有数字量输入信号时,状态指示灯显示正常,但是PLC内部监控不到,换了一个新的模块后,故障依旧。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是专业维修芯片级工业自动化电路板的,有需要请联系我13522577961汪洋

网友B:
是不是强制了

网友C:
DI是装在CPU机架上的还是通过总线连接的远程I/O,如果是后者,建议先查一下通讯状况,具体可看故障表。

网友D:
你连上组态试试

网友E:
是背板总线的问题,一般输入块有灯亮,那是输入继电器动作,但是输出块无灯亮,建议检查它与前一块连接背板总线的针脚

网友F:
我认为是程序有问题,是不是哦?

网友G:
换个输出模板试试能有输出么 ?有的话就还是输入模块的问题啊
没有就检查总线了

网友H(2008-11-11):
学习,刚接触这个,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I:
大家的意见都很好。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