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7-07-24):
我是菜鸟,以前使用过一段时间S7-200的软件,现在用300的感觉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些问题请教一下高手:
1、数据初始化 200里面我是用 LD SM0.1 300里面怎么写?
2、每次输入地址的时候 比如I0。0的时候 下面老是会弹出符号表让我选择,怎么才能去掉? 3,以前200中的VW这样的存储区现在变成什么了?

网友A:
1、数据初始化 200里面我是用 LD SM0.1 300里面怎么写?可用0b100
2、每次输入地址的时候 比如I0。0的时候 下面老是会弹出符号表让我选择,怎么才能去掉?不必管他就可以
 3,以前200中的VW这样的存储区现在变成什么了?mw或db块内的dbw

网友B:
lmhx兄弟说得非常准确

网友C:
确实如此。
关于暖启动、冷启动的问题请参阅另外的帖子。

楼主:
谢谢lmhx,请问哪里有S7-300的接线图?

网友A:
S7-300选型手册里就有

网友D:
OB之间不能调用,那是不是所有OB在程序运行时也自动循环运行?

网友A:
有的是按扫描周期自动循环之行,如ob1
有的是当plc从停止到运行(或上电后自运行)只执行一次,如ob100
有的是定时中断,如ob35,定时到就执行
有的是其它事件中断,如ob122,事件发生时就执行

网友D:
有的是定时中断,如ob35,定时到就执行
OB35里面的内容,是不是0.1S就循环一次?我做累积在OB35,可用离线仿真观察时,显示的数据不正确,而且反而影响AI转化的数据。我是这样做的:
FC1是AI转化程序,在OB1调用FC1,仿真运行很顺利;然后我加了一个FC2,是累积及清领程序,这个FC2在OB35调用,可这样一来,不但累积是错误的,原来转化的值也不对了。
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E:
楼上:
ob35的运行时间是在plc设置里设的。
你的FC2肯定修改了FC1的数据,呵呵,程序问题

网友F:
看看手册就全明白了,什么也不看是不行的!

网友G:
200玩得很精,300不大会玩,

网友H:
多接触就是了

网友I:
我对300不太了解

网友J:
看手册就得了~~~

网友K:
慢慢看书了
这东西不是一两句能说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