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台达PT温度扩展模块...

楼主(2007-07-24):
SX主机带一PT温度扩展模块,温度显示正常,但故障灯(error灯)一直闪,是怎么回事?而且取平均值的程序好像写不到PT模块里,温度一直在跳。。。。。?
在恢复出厂设置后,error灯就不闪了。感觉程序里好像有问题,但找不出来。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谁的ERROR一直闪,是主机还是04PT

楼主:
是扩展模块的error

网友A:
原因是04PT的CH1~Ch4没有全部连接温度传感器!

网友B:
04PT在没接全4路传感器得时候会闪的。

网友C:
如果不需要4路,只需要用2路或者3路要使04PT的error灯不闪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可以!你只需要对照手册设置CR33的Bit12~Bit15就可以控制CH1~CH4的ERROR等不闪烁!

网友C:
也就是将不使用的通道的CR33对应的为置0即可

网友A:
对!将不使用的通道的CR33对应的为置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