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与电脑的数据线自己可以做吗?

楼主(2007-07-24):
如题,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A:
我们买的还是原装的,怕烧口

网友B:
怕烧口用带光隔的不就行了。

网友C:
一般没问题

网友D:
当然可以了,可以仿照这个图片。

网友E:
用232转485就可以 好像

网友F:
上网就能找到,简单的,复杂的,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G:
按照上面的图确实可以做,本人试验过,好用。如果在PC端的2、3脚加两个2K电阻和发光二极管串起来,在传送数据时会有指示的。

楼主:
TO春雷:
681与682是电阻吗

网友H:
680欧姆和6.8K欧姆
不过电阻用1K和10k也可以

网友I:
232转485这么省事么? 232全双,485半双, 如若232端同一时刻有读出,写入两个功能激活,那485边该如何?

网友J:
这张图行不?网上找来的,没试过,我用现成的。

网友H:
232转485这么省事么? 232全双,485半双, 如若232端同一时刻有读出,写入两个功能激活,那485边该如何? 你既然连的是RS485设备,就不会用产生全双工信号的软件 不能够在2个RS232设备中间用一段RS485通讯。可以转换为RS422远距离通讯后再转换为RS232

网友F:
如果按你所说的232是全双工,485是半双工,那是不是他们就不能进行转换了?

网友H:
原来程序需要的是RS485通讯,就可以用RS232或RS422
如果程序是工作在全双工下,他就会选用RS232或RS422。
不过PLC一般没有工作在全双工条件下
普通电话 手机可以2个人同事说话
可普通电话打给对讲机,2个人就不能够同时说话

网友K:
TO 春雷:
你在实际中应用过你说的那种接线方式吗

网友H:
我用过,不过不是西门子
在施耐德PLC
也是RS485通讯口,用鼠标做了1根,很好用

网友L:
可以的呀,用一个转换器就可以啦,请参阅 www.huiya168.com转换器型号:RS232转RS485,有隔离型和不隔离型的.

网友I:
从串口发送出去的字符(二进或别的),终究是要体现出高低电平.如低电位表1,高电位表0,如此在高速传送下,一组用1,0表征的符号便传送出去.硬件的转换就是保证两边不同的电位之间怎么转换.如硬件板子连通了两边的设备,(没隔离,有电位的联系)可能造成一方接口的硬件被"烧"坏.我用市面上买了232-485与200通信,开始没留意在双方通电的情况下拨插,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M:
用485转232就行了

网友N:
还是用带隔离摩莎A53的232-485的转换器比较好,在PLC的编程接口接3(485+)和8(485-)就可以了,通讯距离也很远,感觉比原装的方便.

网友O:
对于刚接触的初学者,建议不要使用自制的电缆,您的精力应放在了解PLC上,你需要了解的事多着呢,犯不着多搞一个添乱的。等到你入门了,再去搞自制,也可增长一点知识。

网友P:
长见识了,
要学的东西太多,,

网友Q:
用个232/485转换器就行了

网友R(2007-09-10):
S7-300的有没有谁做过.

不会,学习!

网友:
自己可以做,可靠性可是没人担保,哈哈

网友S:
比较实用.

网友T:
有空的话试一下。

网友U(2007-10-16):
cp5512通讯卡,西门子的的通讯通用,我买的时候 RMB5600,现在就不知道了,按理应该要降点了,我们搞维护的不要自己做,免得东西坏了还说你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