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断路器的平衡接法

楼主(2007-07-24):
什么是断路器的平衡接法?我看到的是用三相断路器接两相电,然后将断路器其中两相的下口和上口跨接。这是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断路器设计为三相的,而你用作了两相,为了热保护的平衡,否则,短路器会因为缺相儿跳闸。

网友B:
热保护的动作电流因一相未接电,而增大

网友C:
然后将断路器其中两相的下口和上口跨接,任意两相?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用双极开关?

网友D:
就是,那为什么不直接用2P的,还省钱

网友E:
我们公司的德国设备很多都采取上述方法使用,而且都是零线跨接,不理解,清高手赐教。

楼主:
对,我看到的也是德国设备上的
为什么呢?谁来指点一下?!

网友F:
国产设备也有这样做的,不太明白为啥?请高手解答

网友G(2008-11-12):
不明白什么是跨接,没见过,有图吗?

网友G:
对了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如德力西DZ47-2P  3A 的空开,它是到了3A就马上断开还是在超过3A 的多少后才断开,还是和温度有关呀》请各位高手回答一下,我正在设计电路。

网友H:
我在老外的图纸上也见过这样画的

网友I:
断路器设计为三相的,而你用作了两相,为了热保护的平衡,否则,短路器会因为缺相儿跳闸。

偶在设计的时候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就是为了热保护的平衡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断路器设计为三相的,而你用作了两相,为了热保护的平衡,否则,短路器会因为缺相儿跳闸。

偶在设计的时候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就是为了热保护的平衡

网友K:
直接采用2P的断路器不就行了嘛,干嘛还要那么麻烦那?

网友L:
欧洲的变频器内如果采用输入接触器作充电回路就用这种接法,我猜接触器这样接有三个好处:

1、三相平衡,2、增加安全性,符合某些安规;3、2P的接触器不好找。

对于断路器,如果平衡接为什么不用2P的,我想跟基尔霍夫定律有关:要三相的矢量和才为0,断路器自带的漏电保护测的是三相的电流和,只给单相,可能有问题吧!所以一定要用3P的其中2P头尾串联。这样也同样增加了安全系数。

网友M:
楼上的解释比较合理,但是我还有个疑问:我厂的电焊机两相的,我用三相空开接电焊机,用的就是上口和下口跨接,可是用的时间不长,空开就开始跳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N:
增加断路器的容量,增加断路器的电流

网友O:
同感:德国设备很多都采取上述方法使用,而且都是零线跨接,不理解,清高手赐教

网友P:
浪费
电
器的资源,根本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