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le公司 远程电源控制开关

楼主(2007-07-24):
Perle公司的远程电源控制开关(RPS),使你能够对数据中心设备的通电/断电/重启电源进行远程遥控,减少停机时间、服务费用和资源。
现有的RPS远程电源控制开关有8个和16个插头,具有以下优点(要了解其特性,请单击这里):
    用同一厂商的集成多插座电源控制提高管理效率。
    增加正常的运行时间
    维持运行的连续性
•    主动地识别和处理问题以便缩短故障之间的平均时间(MTBF)
    无需派遣服务人员到远程数据中心便可恢复IT设备。
复杂的IT基础设施服务器平台如windows 2003、联网和远程通信设备有时通过常规的远程管理命令,甚至在基本输入输出(BIOS)的层次上易于进入不能恢复的状态。 最后采取的行动是硬件重启,它要求网络管理员对该设备进行物理电源重启。 这对网络管理员来说不仅很不方便,特别是当设备在远处或故障发生在午夜,就会延长停机时间,破坏了运行的连续性并增加了服务代价。
Perle公司的RPS远程电源控制开关是一种智能电源开关,它放置在设备附近,网络管理员能够遥控该开关对设备进行电源重启,通过减少平均恢复时间(MTTR)降低危险来使设备恢复正常。
用Perle公司的IOLAN控制台服务器进行管理
当使用我们的IOLAN控制台服务器时,Perle远程电源控制开关形成了整个数据中心管理解决方案的一个主要部分。 设备的远程电源管理对IOLAN控制台服务器所提供的广泛的安全功能如SSH/SSL加密,RADIUS、TACACS、Kerberos、LDAP、NIS 和SecurID认证等都进行了很好的利用。
通过IOLAN上的一个电源热键工具,在设备串口,控制口工作的同时,网络管理员能够对该设备进行电源重启,使他们在设备被恢复时仍就能够监控设备的启动信息。
远程电源控制开关的特性
    电源端口的独立控制
每一个交流(AC)电源插头能独立地通电、断电或重启电源,对设备被恢复的时间和顺序进行完全控制。
     双交流(AC)电源总线体系结构
Perle公司的RPS远程电源控制开关模型是唯一具有双交流电源总线体系结构的遥控电源开关,它具有比单电源总线系统优越的设备保护功能。
当使用诸如Dell Poweredge 6850品牌的冗余电源系统时,Perle公司的远程电源控制开关能够分别从各独立的交流(AC)电源中获取电源,确保至少有一个交流(AC)电源一直处于加电和运行状态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设备的正常运行时间。
两条电源总线都是由单独的断路器进行保护的。 如果一个断路器跳闸,只有与该断路器相联的电源总线停止工作,而其余的总线仍然处于运行状态。 而对单总线电源开关,不管采用采用单断路器系统或双断路系统,当其中一个断路器跳闸时,整个电源开关都会关闭。
    具有NEMA或IEC插头标准的水平和垂直波形因数模型
Perle远程电源控制开关可用来配置满足数据中心设备对电源的需要。不同的模型在水平(1U)或垂直(0U)波形因数中的运用的选择是根据北美NEMA或国际IEC电源插头标准进行确定的。
    紧急手动电源开关
这种开关使在设备附近的IT网络管理员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手动打开或关闭该开关。 其他厂家的开关需要把电源输入线的插头拔掉,这将会产生潜在的危险电弧或使主电源板导致断路器跳闸
RPS技术规范
    Perle RPS830 1U (水平), 8 NEMA 标准插头
Perle RPS830 1U (水平), 8 个NEMA 标准,5-15 插头, 100-120 伏交流
双交流(AC)输入: 两个单独的电路;每条电路最大值为15安培
    电压: 100 - 120 伏交流 50/60 Hz
    连接器: 二个(2) IEC-320-C14 入口,提供电源软线
交流输出(插头):    负载: 每个电源回路15安培;总共提供最大30安培的电流
控制台/调制解调器端口接口类型:
    连接器: DB9M, RS232C,数据终端设备
    编码: 串行ASCII,8位,无奇偶校验
物理/环境参数
    宽度: 17.5” (44.5 cm) 标准机架
    深度: 7.0” (17.8 cm)
    高度: 1.75” (4.5 cm) 1U机架
    重量: 9 磅. (4.1 公斤) 装运重量
    温度:(运行温度)32°F to 122°F (0°C to         50°C)
    湿度: 10 - 90% RH
认证:
    UL, cUL, FCC A级,符合RoHS标准

    Perle RPS1630 0U (垂直), 16 NEMA 标准插头
Perle RPS1630 0U (垂直), 16 NEMA标准 5-15 插头, 100-120 伏交流
双交流(AC)输入: 两个单独的电路;每条电路最大值为15安培
    电压: 105 – 120伏交流 50/60 Hz
    连接器: 二个(2) IEC-320-C14 入口,提供电源软线
交流输出(插头):
    连接器: 十六个(16) NEMA 5-15 出口, 分成两个15安培的电源回路
   负载: 每个电源回路15安培;总共提供最大30安培的电流
控制台/调制解调器端口接口:
    连接器: DB9M, RS232C, 数据终端设备
    编码: 串行ASCII,8位,无奇偶校验
物理/环境参数
    宽度: 1.75"(4.5 cm)
   深度: 3.00"(7.6 cm)
    长度: 43.75"(111.1 cm)
    重量: 11 磅。 (5 公斤) 装运重量
    温度:(运行温度)32°F to 122°F (0°C to 5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