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

楼主(2007-07-24):
请问家装的网线怎么接,每一个房间都有网线。最好画出流程图

网友A:
我的看法:
1. 如果运营商允许多台电脑共享上网,设置网络交换机或者集线器,将网线引到各个房间;
2. 如果不允许共享,只有一台电脑上网,那就一条网线穿过各个房间,每个房间留网线插座。

网友B:
看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上网的呀

网友C:
没事的,安装好了,网线拉好!在猫后搞个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D:
我的建议是装无线,比有线性价比高

网友A:
许多地方运营商禁止共享上网,即便是在ADSL猫后面加装路由器,他有技术手段检测,一旦检测出共享,就弹出禁止通知,无法浏览网页.我安装一个软件,解决ADSL四户共享.

网友E:
支持基层维修电工,无线路由器现在的连接也能达到50M,完全可以满足.

楼主:
请问河北赵是什么软件,请速回.

网友F:
河北赵,请问你装的是什么软件,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G:
搞个路由器什么的。

网友H:
请问河北赵
怎么解决多用户共享而不被网络供应商发现

网友A:
共享神盾,解除ADSL共享限制.
下载地址http://www.sd002.com/shareshield.htm
各地限制技术不一,不见得全部适用.我们四户用着还好.

网友A:
下载解压后安装,不需做任何设置.

网友A:
楼上几位搞好了么?

网友H:
问一下,从路由器出来的每一户都需要安装么?如果只是我自己装了会起作用么?

网友A:
安装共享神盾的机子才能解除封锁,未安装的仍被封锁。自己安装了会起作用。

网友I:
下载了一个,每次打开显示:启用共享神盾过滤器失败,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A:
大华在线您好:
您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卸载以后重装了一遍就好了,具体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I:
卸载了好机次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J:
大华:你下载一个卸载软件可以卸载的.但这款卸载软件只是针对你这款软件的.

网友A:
网上搜来的:
 不过,有的用户在启动“神盾”时并非一帆风顺,可能会出现“启动转发器失败”的提示,这主要是由于主机中不止有一个网卡,这时在出现“启动共享神盾转发器失败”提示窗口中点击“确定”,进入该界面后点击左侧“突破共享限制”项,然后在右侧“请选定用来上网的网络接口”下选择用来上网的网卡,最后保存配置并重新启动“共享神盾”即可。
    如果仍然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请到系统SYSTEM32文件夹中删除wpcap.dll和packet.dll文件,另外在SYSTEM32文件夹下的“drivers”子文件夹中删除npf.sys文件,重新启动系统后,再到共享神盾安装目录中运行winpcap.exe程序.
详见:
http://hi.baidu.com/yang_xinghui/blog/item/25d7c51f8c2bbb08304e1542.html

网友A:
或者下载低版本2.0的试试:
http://www.skycn.com/soft/30202.html

网友A:
还是搜来的供参考:
试一试新出来的共享软件“共享卫士”,简单易用的代理软件,而且可以躲过电信对代理用户的监测和限制,免费的,下载地址
http://www.shuyanet.com/download_num.php
安装使用说明在http://www.shuyanet.com的论坛里面有,特别好用。
说明:http://www.shuyanet.com/bbs/thread.php?fid=9

网友A:
大华您好 搞好了请发贴说明具体怎样搞的

网友K:
我是中国铁通网络,现在用的adsl猫+集线器+homeshare软件上网!还不错!!一定要设置好!!
1、下载homeshare软件
2、设置a机器内网ip 192.168.22.2  掩码 255.255.255.0网关192.168.22.2    b机器机器设置ip 192.168.22.3 掩码 255.255.255.0网关192.168.22.2  c机器 ip 192.168.22.4 掩码 255.255.255.0网关192.168.22.2  ........
3、如果是宽带点击 连接类型  选择pppoe 输入用户名 密码(运营商给的)
4、点连接 就上网了
注意:谁先点谁就是服务器,服务器如果不用了 一定要断开,不能关机的方式断开,否则其他都会断开。点击断开后 其他机器的一台自动有成为服务器了。

网友H:
我下载了,装上之后系统报错,每办法只好重装了系统
遗憾

网友A:
TO 等红杏:不好意思给您带来麻烦,抱歉!

网友L:
就用路由器就OK了 ,太简单了 还可以同时上网

网友I:
我的还是那样,我感觉就是神盾运行时还是显示启用过滤器失败,点一下确定就好了,好像还是能工作的

网友M:
用路由器,设置非常简单··

网友H:
呵呵
现在的问题是用路由器网通能检测到

网友E:
我用的是网通的宽带,猫后面接个路由器后就是上不了网,,打电话咨询过网通的运营商,他们说网通的宽带不限制接路由器的,可是我就是连不上.如果将路由器RESET,不知可否?

网友A:
小兵嘎子您好:
路由器设置是否正确?他有路由、桥接等多种连接方式。想通过他自动拨号上网,要设成路由方式,要将帐号和密码等信息写进去,仅仅RESET肯定不行。

网友E:
谢谢!可能是帐号和密码等信息没写进去,因为这个路由器原来是别人用的,送给我的.

网友N:
就近原则

网友O:
上边说的在家里组建无线网,普通的有效范围是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