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请问控制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有什么区别,它们在什么场合可以通用,什么场合不可以通用,相同容量的变压器谁的价钱高一些呢?

楼主(2007-07-24):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没什么区别,控制变压器输出抽头多,变压.隔离变压器少,也可能不变压

楼主:
感激原野清风

网友B:
控制变压器是作为电气控制回路的供电电源使用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用电电气元件的电压需求。隔离变压器顾名思义是起隔离作用的,一是将变压器两端不同电压或要求的需要传送的电压信号,经过隔离变压器隔离传送,使该变压器两端不同的电压不会相互干扰或影响,例如某些可控硅或IGBT电路的驱动线圈。二是需要不同阻抗匹配的,如某些音响功率放大器。三是为了人身安全,如行灯变压器。在一个进口行车电气回路中,所有继电器接触器等电气都是220伏的,电源输入是3相4线的,本来可以直接利用零线组成控制回路的。但是这个行车有操控手柄,电气设计人员就利用了一个隔离变压器,次级作为电气控制回路的电源,由于这个次级回路没有接地端,即使人接触了这220伏的控制电压的其中一点也不会触电,所以这个变压器既是控制变压器,也是隔离变压器,或者我觉得叫控制用隔离变压器更好,呵呵。其实决定变压器名称的是该变压器的用途决定的,不过相对于控制变压器,隔离变压器一般的在绝缘、线圈或铁心的要求上都比较特殊。

楼主:
标准触点的论述很经典,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C:
我公司专业生产变压器13325215833

网友D:
1、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隔离”,是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的隔离,就是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不直通,电路相互独立;
2、为什么要“隔离”,因为用一次电路作为电源时有“问题”,需要另外一个独立的电源供电,才不会有“问题”,这时隔离变压器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电源;
3、比如我们修电视:
(1)电视的电路板是热地板,就是它的地板对地有电,工频220v;
(2)维修人员要经常碰触地板,有触电的危险,就是我说的,有问题;
(3)这时我用隔离变压器,变压比1/1,原、付边220v,这是隔离变压器输出的220v,单端对地电压为零,人触及那个端也没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D:
(4)因为一次220v是接地系统,两个端有“火线”和“地线”之分,人站在地上去抓火线会触电!
(5)因为二次220v是不接地系统,两个端没有“火线”和“地线”之分,人站在地上去抓那个端都不会触电!

网友D:
4、隔离变压器的结构就是原、付边线圈相互独立,相互有很好的特殊要求的绝缘,保证一、二次相互独立,电气“隔离”
5、如果其他变压器也采用原、付边线圈相互独立,相互有很好的特殊要求的绝缘,保证一、二次相互独立,电气“隔离”,那么这个变压器也具有隔离的作用,还有它自己的其它作用,如控制变压器的控制电源的作用;

网友D:
6、就是说,任何变压器如果采用了隔离变压器的“电气隔离”结构,那它也具有了隔离的作用;

网友D:
7、我们用的大多数变压器都是双线圈的,原副边独立分开的,所以原、副边电路是隔离的,具有“电气隔离”的作用;
8、自偶变压器,即单线圈变压器,原、副边是一个线圈,原、副边是一个电气直通的电路,不具备原、副边电气隔离的作用;
9、强调隔离作用的变压器时,一定要有原、副边加强绝缘的结构;

网友E:
控制变压器是为电气设备运行中为控制系统提供电源的,隔离变压器是为防止用电设备受电源的谐波干扰,实际它是个性能较差的滤波器,一般控制变压器输出电压有6.3V,12V,24V,36V,50V,110V,127V,...为降低成本,有些控制变压器只输出单一低电压,或三到五个电压.而隔离变压器一般地说变压比是1:1,俩类变压器功能不同,因而无法通用,价格也不好比较.无论使用任何变压器都要按安全操作规程,电位差是会造成触电的,隔离变压器不是安全变压器,它的电压电位与大地有较大差异,人站在地上去抓那个输端都会导致人员触电.请特别注意!!!

网友F: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原、付边线圈相互独立的都可归类为;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