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怎么制作子画面?

楼主(2007-07-24):
我想做一个子图,这个子图显示一台电机的操作画面。我想把这个图做的小一点。
制作画面中,我选择画面属性→几何→画面高度和画面宽度分别改为300,200;原始为1024和728。但我点击运行时,这个画面仍然满屏显示。请问怎么办?

网友A:
子图也有属性的,也要设定一下

网友B:
如果设置的正确不应该不对的,你应该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

楼主:
TO: 西门庆QQ17461273:
子图也有属性??我点击新建,就出现一副空白的图啊。然后我就改属性中几何的大小。你说的子图属性是什么??
请说一下具体的步骤。谢谢

网友C:
要采用画中画!

楼主:
画中画??请详细一点好吗?最好说一下步骤。谢谢

网友D:
Wincc做子画面实质上使用的是画面窗口控件
1 放置画面窗口
2 画面窗口的画面名称填入您想作为子画面的名称
3 画面窗口的显示属性链接Bool变量,通过控制Bool变量就可以控制子画面的显示与隐藏了。

楼主:
谢谢yuanle!!!但我又发现: 1、无法在这个画面控件中添加按钮,就是让按钮和这个画面控件一起显示和消失。 2、这个画面控件在运行时是显示的,怎样让它先不显示,点击打开按钮时才显示。 3、我在属性→其他→可以关闭 处 ,选择了是,但它显示时并无法关闭啊,没关闭按钮。 请给予帮助

楼主:
又试了好多次,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把按钮和画面编组,组显示属性连接变量。第三个问题我在画面控件制作了一个关闭按钮,也可以。第二个也解决了,就是在显示→静态 处 选择否。刚开始我也这样,可不行,又试了几次,却可以了。 还有就是为什么 我在属性→其他→可以关闭 处 ,选择了是,但它显示时并无法关闭啊,没关闭按钮。另外,画面名称能否显示在画面控件的最左上方??

网友C:
你去买本书算了

网友E:
TO:yuanle
实在有点辛苦了,大家都很支持你,工控网需要像你这样高尚的人!表示感谢!

楼主:
TO:yuanle
真的很感谢你,给我们新手这么多的帮助却不要回报、这么耐心地给我们指导。我也是刚接触PLC,还有电气。想尽快提高自己的能力,书上的内容感觉看不懂,所以才来这里学习的。谢谢你!!
TO:everyone
希望高手们不要嫌弃我们新手问的白痴问题,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F:
先建立模板,在模板里添加你要显示的子画面,然后把子画面的扩展名改为小写,在主画面上组态一个按钮,在按钮点击的C动作或VB动作里面编写个小程序,在程序中把字画面的显示属性改为1,同时也把主画面的属性改为1。就可以了

楼主:
TO:工控小丫头
模板怎么建立?在画面右边的对象里也没有啊。你是不是说新建一副画面啊?

网友G:
给你写了每一步的操作过程,可惜发完以后该页无法显示,郁闷,我不想写了,太累了,郁闷

楼主:
TO:子曾曰过
请您高抬贵手,再写一次,谢谢!
写好先复制一下,以免出现同样的情况。

网友H:
与你分享我的方法
在WINCC中创建全局C脚本函数实现POPUP弹出窗口方法:
1、在全局脚本编辑器中编写C项目函数:
void OpenPopup(char* WindowName, char* CaptionText)
{

#define ApcinBaseScreenName  "inBaseScreenName"

char* lpszBasePictureName;
lpszBasePictureName=GetTagChar(ApcinBaseScreenName);

SetVisible(lpszBasePictureName,"Popup",FALSE);
SetLeft(lpszBasePictureName,"Popup",200);
SetTop(lpszBasePictureName,"Popup",200);
SetPictureName(lpszBasePictureName,"Popup",WindowName);
SetPropChar(lpszBasePictureName,"Popup","CaptionText",CaptionText);
SetVisible(lpszBasePictureName,"Popup",TRUE);

}
2、在你的画面在中放一个画面窗口取名为“Popup”尺寸大小随意;
3、新建一个画面建立你的子窗口;
4、回到原来画面在你要弹出子窗口的对象的单击事件中调用上面的函数:void OpenPopup(char* WindowName, char* CaptionText),括号内参数:WindowName为你的子窗口名称,CaptionText为子窗口标题。

网友B:
看一本书《深入浅出WINCC6.0》,就能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