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编码器DP接口是怎样通讯的?

楼主(2007-07-24):
请问大虾们,编码器的DP 总线接口是怎样和后面的PLC进行通讯的。请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A:
带DP接口的编码器一般为绝对值编码器,分为CLASS 1和2 两类;应用时先安装GSD文件,然后进行硬件组态分配地址,直接读出数据,对于CLASS 1,使用实际数据+偏移量构成实际位置;对于CLASS 2,可以通过编程方式设置零位

网友B:
说的还不够详细吧!

网友C(2008-04-29):
说的挺清楚了,已经够多了

网友D(2008-08-01):
可以给个具体的实例吗?组态编程方面的。

网友E: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