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C 范例 : 红绿灯

楼主(2007-07-24):
PMC 范例 : 红绿灯 一. 动作要求 : 1.红灯亮 25 秒. 2.黄灯闪 5次 ( 闪动1 秒 ). 3.绿灯 25 秒. 4.回 “1”. 二. 组件选择 : 输出器 : 1.#2001 红灯输出. 2.#2011 黄灯输出 3.#2021 绿灯输出  输出接点尾号说明 1-直接输出 2-直接反向输出 3-锁定输出 4-清除输出 5-一个周期输出 延时器 1.#5001 红灯延时器启动 2.#5005 红灯延时器动作输出 3.#5007 红灯延时器延时到输出 4.#5008 红灯延时器设定直 5.#5011 黄灯延时器启动 6.#5016 黄灯延时器闪烁动作输出 7.#5017 黄灯延时器延时到输出 8.#5018 黄灯延时器设定直 9.#5019 黄灯闪烁频率设定 10.#5021 绿灯延时器启动 11.#5025 绿灯延时器动作输出 12.#5027 绿灯延时器延时到输出 13.#5028 绿灯延时器设定直  输出接点尾号说明 1-延时触发启动 2-延时直接启动 3-延时动作关闭 4-延时器暂时停止 5-延时器动作输出 6-延时器闪烁输出 7-延时到输出 8-延时器设定值 9-延时器闪烁频率 启动器 1.9000 输出接点说明 0–开机启动一次 1-一直启动 接线设计 1.#9000 - #5008.250 开机预设 红灯延时器 为 25.0 秒 2.#9000 - #5018.100 开机预设 黄灯延时器 为 10.0 秒 3.#9000 - #5019.10 开机预设 黄灯闪烁 为 1.0 秒 4.#9000 - #5028.250 开机预设 绿灯延时器 为 25.0 秒 5.#5005 - #2001 红灯延时器输出 6.#5007 - #5011 红灯延时到触发黄灯延时器 7.#5016 – 2011 黄灯延时器输出 8.#5017 - #5021 黄灯延时到触发绿灯延时器 9.#5025 - #2021 绿灯延时器输出 10.#5027 - #5001 绿灯延时到触发红灯延时器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3150

网友A:
实现红、黄、绿灯的控制

DO01为绿灯
DO02为黄灯
DO03为红灯
IO01_1\IO02_1\IO02_2\IO02_3\IO02_4\IO03_1\IO03_2为位运算中间变量
INI为读入立即数指令
IN 为普通输入指令
RS 为R端优先触发器
PLS为检测“0-1”跳变,脉宽产生器
DON 为延时器
程序执行周期为100毫秒,程序清单如下:

INI 1 ;读入常数,将S端常置1
IN IO01_1 ;读入中间位,R端优先
RS
OUT IO02_1 ;触发器数据寄存

PLS 601 ;触发60.1秒脉冲
OUT IO02_2 ;结果寄存
DON 250 ;延时25秒
OUT IO02_3 ;将结果寄存至中间位
DON 100 ;在延时10秒
OUT IO02_4 ;将结果寄存至中间位
DON 250 ;再延时25秒
OUT IO01_1 ;输出结果至中间位,使R端为“1”,产生60秒的自激震荡器

IN IO02_2
IN IO02_3
XOR
OUT DO01 ;输出25秒绿灯亮

IN IO02_3
IN io02_4
XOR
OUT IO03_1 ;寄存10秒黄等闪烁时间
IN IO03_2 ;
RS
PLS 20 ;产生闪烁输出,间隔1秒
out DO02
DON 10
OUT IO03_2

IN IO02_4
IN IO02_2
AND 2
OUT DO03 ;红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