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7-07-24):
4位、5位等数字万用表的最大显示值分别为±19999、±199999,余者类推。 袖珍数字万用表常采用高12.5mm的液晶显示器(LCD)。为提高观察的清晰度,也有采用字高18mm的大屏幕LCD,如DT830A、DT890D、DT940C、DT960T、DT970、DT980型等采用字高25mm(1in)的超大屏幕LCD。
   新型袖珍数字万用表大多增加了功能标志符,如单位符号mV、V、kV、μA、mA、A、Ω、kΩ、MΩ、nS、kHz、pF、nF、μF、,测量项目符号AC、DC、LOΩ、MEM,特殊符号LO BAT(低电压符号)、H(读数保持符号)、AUTO(自动量程符号)、×10(10倍乘符号)、•))(蜂鸣器符号)
   为克服数字显示不能反映被测量的变化过程及变化趋势之不足,“数字/模拟条图”双重显示袖珍数字万用表、多重显示袖珍数字万用表也竞相问世。这类仪表兼有数字仪表和模拟表的优点,为袖珍数字万用表完全取代指针式(模拟式)万用表创造了条件。
准确度高
   袖珍数字万用表的准确度是测量结果中系统误差和随机意味着的综合,它表示测量结果与真值的一致程度,反映测量误差的大小,一般讲,准确度愈高,测量误差就愈小,反之亦然。
根据JJG315-83《直流数字电压表》计量检定规程规定,数字电压表(DVM)的测量误差用绝对误差形式表示。即
△ =Ux-UN
式中:△-测量误差/V;
     Ux-被测电压/V;
     UN-被测电压的实际值/V(可用准确度比被测电压表高3~5倍的标准仪表读得)。
数字电压表测量准确度的表示方法有两种表达式:
△=±(a%RDG+b%FS);            (1-1)
△=±(a%RDG+n个字)。          (1-2)
式1-1中,RDG为被测量值的读数(显示值),FS为该量程的满度值。a为误差的相对项系数,与所选择的测量项目及量程有关;b为误差的固定项系数,与测量项目及量程无关。a%RDG项为读数误差,是数字万用表内A/D转换器和功能转换器的综合误差;b%FS项为满度误差,是由数字化处理带来的误差(包括零飘、噪声),对于给定的量程是不变的。
   式1-2中,n是量化误差反映在末位数上的变化量,满度误差用末位数字的跳变个数来表示,记为±n个字,即在该量程上末位数字跳变n个字时的量值恰好等于b%Fs,由此可见,(1-1)式与(1-2)式是等价的。
    袖珍数字万用表的准确度远优于指针式万用表。表1-1列出国内外数字万用表典型产品与指针式万用表基本量程(数字电压表的不经分压器和不加放大器的量程,是测量误差最小的量程)的准确度比较(不含满度误差项,仅指综合误差项)。由表1-1可见,袖珍数字万用表的优良性能是传统的指针式万用表望尘莫及的。

网友A:
但是我用过还是感觉指针表好用。

楼主:
个人习惯嘛

网友B:
数字万用表准确,指针万用表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