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DI?在WINCC上

楼主(2007-07-24):
新手求救!!请说一下步骤。
我本来想用一个小矩形的填充颜色表示电机的开和关,然而却做不出来。
我建了一个内部变量@DI,然后做了一个按钮给@DI送信号1,然后把矩形的填充图案颜色和DI连起来。但不行。请指点啊。
谢谢!!

网友A:
查看组态手册2,全部都可以给您现成答案。
看了您在论坛中那么多发帖,您如果先仔细看看西门子手册的话,相信基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出来了。
另外,带@的为系统变量,用户一般不应该建立该类型变量。
最后,采用改变矩形背景颜色属性来做您的功能,如果您简直要使用填充图案来做,那么您需要首先在属性中选择填充图形后才会显示出效果。

楼主:
我就是看的组态手册2,可找不到怎么组态DI的啊。就看到DO,AI,滚动条之类的。

楼主:
我试出来了。在背景颜色选择动态对话框就可以了。我以前直接连不行,动态,再选择BOOL,选择颜色就好了。
多谢yuanle

楼主:
TO:yuanle
首先感谢你给予我这么大的帮助,很多问题我都解决了。不管方法笨否,总之可以实现了。但PID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上次有人说手、自动的切换可以直接连到MAN_ON,可我怎么也不会啊;还有,P、I、D参数整定必须在S7中做吗?能否在WINCC运行画面中调出、设定。

网友B:
PID可以在WINCC中做,S7中设置好变量,在WINCC中用输入/输出域连接那个变量,当然类型要选择为输入即可。

网友C:
这个我做过,我是自己另外加点.利用加的点和输入点并联.然后转出另外严格点作为程序里里原来使用的I点即可!

楼主:
TO: 子曾曰过
在S7中设置变量?不理解。在WINCC连接的变量不都是在WINCC变量管理中建立的吗?只不过用的是S7的地址啊。

网友D:
连接电机的运行返回信号,真为绿色,假为红色.

楼主:
不知道怎么连接S7中的变量,唉

网友B:
原来P\I\D的位置,你用数据块地址些,比如些DB1.DBD0,不要直接写参数,WINCC中输入\输出域中对应这些地址就OK啦!

楼主:
TO  子曾曰过:
我还想问:DB1.DBD0表示什么?DB中的地址不都是X.X型吗?例如:0.1(MAN_ON),2.0(CYCLE),象地址为BOOL的,是不是应该写为DB1.DBX0.1呢?

楼主:
TO 子曾曰过:
还有,WINCC中I/O域对应的不是在WINCC中的变量吗?是不是先要建立变量,其地址对应DB1.DBX0.1、DB1.DBD0之类的呢?可WINCC中二进制变量地址的书写格式是:DB1,D0.1,浮点数格式是DB1,DD4啊。

网友A:
首先,您需要建立外部变量,对应您链接的PLC中的地址。
然后,DB1代表数据块1号,DBX代表以位的形式访问数据,DBB代表以字节的形式访问数据,DBW代表以字的形式访问数据,DBD表示以双字的形式访问数据。如Man_on信号为Bool型,那么数据地址就是DBX,如果为字,那么就是DBW

楼主:
TO yuanle:
1、可WINCC中二进制变量地址的书写格式是:DB1,D0.1,浮点数格式是DB1,DD4;并不是DB1.DBX0.1、DB1.DBD20之类的啊。

楼主:
没办法,还不会,再顶一下:
1、可WINCC中二进制变量地址的书写格式是:DB1,D0.1,浮点数格式是DB1,DD4;并不是DB1.DBX0.1、DB1.DBD20之类的啊。
他们一样吗?

网友E:
谁有组太手册给一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