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2A-PC104运动控制卡控制直线电机问题

楼主(2007-07-24):
各位大侠,我需要控制直线电机,直线电机配有功放,开环输入功放电压则对应直线电机相应位移量。现用PMAC2A-PC104运动控制卡做闭环控制,电机位置反馈用涡流传感器(模拟量输入),现碰到一问题,请大家给分析一下:从pmac给出da量随涡流的反馈量而减少,电机到位后da=0,即到位后功放不再给电机提供力,是否会引起电机的震荡?我觉得到位后da量不该是0,而该是一个静态的量,这样才能保持给电机静态力。是否需要力矩补偿功能,若需要,具体如何用?

网友A:
"电机到位后da=0,即到位后功放不再给电机提供力,是否会引起电机的震荡?"
一般来说,是会震荡,只是震荡的频率与幅度是可以通过调整参数减小的。

“我觉得到位后da量不该是0,而该是一个静态的量,这样才能保持给电机静态力”
对于伺服系统而言,目前的情况是正常的。有静态输出,才是不正常的

网友B:
用“涡流传感器”反馈的直线电机估计是音圈电机,功放电压未必对应直线电机的位移量,而很可能是电流值(对应推力),用不带速度环的位置闭环控制方法试试。

楼主:
因为电机结构关系,现在我的电机确实是开环输入功放电压则对应直线电机相应位移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网友B:
这样就更容易了,既然电压对应位置,那么给定电压时,位置就应该已经有一定的刚度了。加上涡流传感器的反馈后,应该属于某种位置补偿控制,因为若非中间位置,到位后电压给定不该为0的。

网友C:
小弟用的是PMAC2-Lite(ISA)+ACC8S(方向+脉冲方式),照着说明书,设置Ix00,Ix01,Ix02,I9x0,I9x6等几个参数设置好后,电机没有一点反应,电机接线是没问题的,我用其它的卡试用,不知道I变量都需要设置那些参数,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伺服使能了没有?脉冲是否已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