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电流功率管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接解过一款大电流的功率管, 接成桥式驱动电路时, 发现发热量很大.  由于DATASHEET的图示中, 好像管子本身就有续流管, 所以设计时没有再外接续流管. 个人怀疑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请有经验的高人指点下, 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外接续流管?

网友A:
这样的东西都有散热片和风扇。一般不会有问题的,热量肯定有的,不至于烧坏。

楼主:
那玩意儿对结温很敏感的, 还是觉得尽量控制发热量稳当些.
现在需要确定的是, 按它的图示, 它是否自带有续流管?

楼主:
另外, 请高手解释下, 下面的"快续流"和"慢续流" , "快"是因何而快, 是多了一个续流回路, 还是"快续流"的回路的续流能力强? 为何强?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因为工作需要也是经常使用大功率管做逆变电路,也遇到过你说的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以前查过一些资料,说是这个反向的二极管是一个寄生二极管,是场效应管的自身结构自然形成的,其他类型的管子如IGBT就可以没有,书上说这种寄生管正好是逆变电路需要的,所以不影响管子的性能,但是具体是不是快恢复的或可以作为续流用没有说明。我自己设计电路都加了续流管,也拆解过一些别的电路,发现有没有用续流管的,可是我自己不用续流管试验后感觉总是不行,当然这也可能是我设计的问题。还有发热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你所怀疑的,栅极驱动电压的高低也会有影响,还有栅极电阻的大小,驱动波形的上升沿与下降沿是否足够陡,开关管的放大到饱和的过程越长发热也就越多。---你说的快续流在逆变电路中几乎是必须的,尤其是电感性负载。之所以快是因为使用的续流二极管是一种快速恢复二极管(任何晶体管在完全开通与关断时都有一定的反应时间,都有一个类似管子内部电阻逐渐减小或加大直至完全导通或关断的过程。二极管也一样,快恢复的是指这种效应特别短)。在感性负载的电路中开关管在开通尤其是关断的瞬间,会产生一个脉冲尖峰,如果不用续流或电容等元件进行抑制,就会因为这个脉冲高压击穿开关管,造成开关管的损坏。二极管续流速度越快,对感性负载尖峰脉冲的抑制能力越强,所以一般在开关速度较快并且使用功率开关管的情况下都会选择快恢复二极管作为续流管。有一种肖特基二极管,比一般的半导体材料的快恢复二极管反映速度还要快很多倍,就是耐压低一些,在一些低压电路中使用很广泛。

网友B:
不客气,要是你的电路试验合格了麻烦在这里说明一下具体原因,有些问题我也是一直不明白,大多数情况下是照葫芦画瓢,呵呵。

楼主:
嗯, 进入8月份后正式启动.

楼主:
在设计驱动电路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MOS管自身的极间电容Ciss, 在需要管子导通时, 我们当然是给Ciss充电了,使栅源极间产生正压差了(以N沟道为例),  但在管子关断期间,  要对Ciss进行怎样的操作呢?  给它放电, 还是加反压, 还是切断其放电通道, 以便下次导道时不需要重新充电?  还是直接把栅极电压去了就行了, 别的不管??????

楼主:
另外, 在上互补式三极管放大电路中, 当VI为高电平时, T1导通,  但是导通之后, R1左端的电位,即发射极电位不是接近15V了吗? 此时基极电位, 虽然有上拉电阻, 但是也只是VI的电位啊, 在这个情况下, Vbe瞬间应该是小于0的, 还能有基极电流吗?
怎么解释这个放大电路啊?

楼主:
另外, 在设计大电流MOS的驱动电路时, 既要保证栅源极间电容的充电电流, 又要避免栅源极电压过大, 又不能让上桥臂导通后改变栅源极间的压差, 是不是一定要有独立的电源模块及自举电容作为棚源极电压源?

楼主:
还有,在设计时发现, 使用P沟道作为上桥臂,用N沟道作为下桥臂时, 驱动电路要相对简单一点,甚至在不要求开关速度特别高的情况下, 不需要独立电源模块也可以,  但是在选管子发现, 好像同样体积的P管, 电流等级要比N管要低, 这就会在选型及成本上带来些麻烦.

楼主:
恳请高人指点上述的几个问题!

网友C:
快续流(快衰减)就是电流衰减的快

这样能做到电流高速变化 提高换相速度

慢续流(慢衰减)就是电流衰减的慢 就是靠电机线圈的电阻来消耗线圈电感的能量

楼主:
想了好多种驱动方案, 没一种满意的, 好郁闷啊......
有没有相关设计经验的兄弟啊, 指点下, 脑袋瓜子快不行了......
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 如果自己用三极管组合起来做驱动,  由于对三极管的性能及选型没什么经验, 可能会导致出来的驱动电路开关速度跟不上. 另外, 由于电源电压是24V, 由栅源极耐压只有+-20V, 一般情况下都采用12V的栅源极电压驱动MOS管的, 那我又必须找一个12V的电源.如果直接用24V来分压, 分压电阻太小了会使电流太大, 长期工作功耗太大,  从节能角度看不合理, 另外对元件件选型会产生不小的麻烦.  分压电阻大了, 则栅源极充电电流太小, 影响MOS开通速度.

2. 如果加DC-DC模块, 那么, 下桥臂N沟道的管子的驱动可以轻松搞定. 但上桥臂有些麻烦, 首先是选型的问题. 如果选N沟道管, 那么必须将驱动信号与驱动电路隔离开来, 保证DC-DC输出模块的完全独立. 那么, 从信号进入, 到驱动输出, 最少要经过一个光耦, 两个三极管, 再到MOS管, 我印象中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不是很理想, 这样子会不会对最终MOS管的开关速度产生影响?
    如果上桥臂选P沟道管, 那么, 可以不做隔离, 但印象中是同样体积的P管电流等级是比N管要低, 我的需要的电流等级要高到180A, 那么将会对管子的选型带来麻烦. 另外, 用P管的话, 源极电压将会是24V, 怎么弄到源栅压差是12V又是个问题, 在源栅极充电回路上把12VDC串进去不知道行不行??????

3. 如果采用专门的MOS驱动芯片, 起码得另加三个独立的DC-DC模块, 加上驱动芯片成本肯定要上一截. 另外, 那么芯片在市场上能不能买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看了些相关的DATASHEET, 里面也是光耦和三极管, 也不知道性能到底怎样.

4. 有的资料上说, 可以用CMOS缓冲器并联在一块带驱动MOS管, 有没兄弟这么试过的?

5. 很想知道的一件事,  有没有栅源极耐压超过24V的大电流MOS管啊, 有的话会给设计带来很多方便.

楼主:
淮南皓月冷千山/瞑瞑归去无人管

网友D:
唉,可能修罗兄提的这个问题这个论坛里,能解决的人不多。不过是否考虑过,放到变频器,电源和元器件论坛里?

楼主:
就这熟人多......
等买了东西回来慢慢试吧.

楼主:
这些天找资料、画电路图, 发现, 一个电路中最重要及最难的, 竟然是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

楼主(2007-08-25):
TO 标准触点及其它牛人:
   请助.  做出来的控制器, 空载试验, 小电流突然换向都没有问题. 就是堵转大电流试验时, 发热非常明显. 电流在40A多点时, 工作不到二分钟, 散热器就将近70度左右了.  按正常发热量计算的话:  I*I*R=40*40*0.0065=10.4 W, 我那么大块头的散热器不可能温升那么快.
1.   个人觉得是MOS自身的续流能力差, 续流通过MOS管发热大.
    针对这个想法, 我需要加肖特基二极管. 但那么大功率的肖特基二极管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 请达人指条明路.
2.   感觉目前用的MOS管的0.0065欧的通态内阻还是大了, 但要求耐压75V以上, 电流140A上, 通态电阻0.005以下的MOS确实少, 即使有型号, 买到的可能性也很低.  请达人指条明路.
3.  关于电流载波频率的问题.  目前设计的PWM载波频率为22K左右. 以前做小电流进步驱动时一直用这个频率. 不知道,  做大电流直流伺服时, 这个频率合不合适, 请牛人指点.

楼主:
自已小顶一下, 期望周一来能看到有人解答.

网友E:
MOS的发热除了饱和导通的内阻发热,续流二极管的结压降发热外,还必须需考虑PWM工作模式下的高频开通和关断损耗,而且还可能不小!

“耐压75V以上, 电流140A上”,找找IR的DirectFET,至于通态电阻能否到0.005以下,具体查看吧!

网友E:
原来“奔三十的男孩”就是“阿修罗的眼泪”!

楼主:
嗯,就是我. 我一用这个名字LG就知道是我了.
还有两个麻烦, 现在:
4.  要找一款180A以上的电流传感器, 比如ACS754-200. 但上网找了好多家, 硬是没有现货. 郁闷.

5.  现在用的PWM输出, 用自己做的监控看出, 它在占空比低时输出极不稳定,  比如2%占空比就比1%的实际输出低, 或4%的占空比又比3%的实际输出低等.  找了些资料看, 说是要做成带缓冲的PWM输出, NND, 我手头又没有相关资料, 真是晕死.

哎, 一个人的项目, 真是痛苦, 一个孔, 一个螺钉, 一根导线, 都得自己找,自已钻, 有时为了功一个M4的螺纹, 就得费到我一个上午.  上头又根本不关心, 公司里又硬是要啥没啥, 买个蓄电池, 上批下批, 上等下等得搞一个多星期的.  50%的时间办公室里就我一人,  想找个鬼聊聊天都没.  有时,   真的觉得,   快疯掉了!

楼主:
3.  "PWM工作模式下的高频开通和关断损耗",  这个问题, 我也有考虑过. 目前的频率是22K, 个人觉得, 再想调低也没有多大空间了.   关于开关损耗, 无非就是线性区损耗,  我计算过了栅源极电容与我的充电电流的关系,  即使是22K, 由于我的瞬间冲电和放电电流做得比较大,  关断损耗也是非常非常小的.

楼主:
今天下午想了好久,  觉得可以试下用元件器并联的方法解决电流等级高, 发热量大的问题. 但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 NND, 手头能用的MOS管就7个, 小心翼翼, 到目前为止还没烧过. 要一子不小心烧了四个, 就可以放长假了......

网友E:
关断损耗主要取决于是开关瞬间,MOS电压与电流交叉乘积,有些部分即使提高栅极充放电速度也是不可克服的,不是“非常非常小的”,高频操作时,可能反而比导通损耗还要大!

关于传感器,问问Honeywell在深圳的代理商。

PWM输出是模拟生成的,还是数字的?

楼主:
PWM输出是单片机计时器通道弄出来的, 应该算数字的吧.  PWM经过了光耦, 一级放大, 再加图腾柱, 应该不会有干扰了.

我以为开关损耗=线性区损耗呢.  还有, 我的电路是单极受限可逆驱动电路, 一般不会出现上下直通的情况, 而且, 我在换向瞬间是加有死区的, 还会出现" 开关瞬间,MOS电压与电流交叉乘积" 的情况吗?

网友E:
既然是数字方式产生的PWM,从源端看就不应该产生“占空比低时输出极不稳定”的问题,估计是后端光耦缓冲和图腾柱放大的沿特性不稳定导致的。

“开关瞬间,MOS电压与电流交叉乘积”的“开关损耗”损耗是MOS的自身特性,与是否加桥臂死区保护无关,有兴趣的话,可参阅《功率系统设计》(Power System Design China)2007年3/4月号20~23页的“损耗和噪声之间的平衡”一文(可从该杂志网站直接下载电子版pdf期刊)

楼主:
谢谢波恩老兄.
PWM占空比低时输出不稳定,  是我的FREECALE教材上这么说的, 跟我用表量的PWM端出得到的结论一致

今天早上, 刚刚做了一个PWM载波频率与MOS管发热的测试, 发现10KHZ的载波频率, 比40KHZ的载波频率的发热要明显得多, 同样的占空比,  同样的PWM电压等效值,  10KHZ时, 升到50摄氏度只需要3分钟多点, 而40KHZ时, 需要7分钟.  当然, 试验做得比较粗糙,  但结果却让人跌破眼镜.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单位因为所属电网改造停电了几天,今天刚刚来电,发现大家讨论的很热烈,我还没看完,一会也说说我的观点。

网友B:
如果最高工作频率只有22千赫,建议使用IGBT替代MOS场效应管,因为在这个频率前者比后者的通态压降小很多,而且IGBT单管目前市场上可以买到最高耐压2000伏,最大电流600安的管子,像1MBH系列1000伏90安的塑封单管,我们这里40元可以买到新的。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关于几种大功率开关元件在不同频率下试验检测的通态损耗曲线:在10-20千赫三极管最小,20-50千赫IGBT最小,50以上才是场效应管。在开关电源这种需要尽量减小体积的使用场合,由于频率越高,变压器就可以做的越小,所以在小功率的开关电源一般使用场效应管,正常工作频率在100千赫左右。在以前的变频器中,由于电子元器件的技术不成熟,PWM方式的早期使用三极管(具体名称忘了,不过确实是一种改进的三极管),由于工作在20千赫以内,在人耳听觉范围以内,噪音较大,随着技术的成熟逐渐被IGBT取代。IGBT一般取25千赫的工作频率,这种元件既有三极管的较低通态压降的优点,又有场效应管的电压驱动方式的优点,而且也适合多管并联使用,就是内部寄生电容大于场效应管,驱动要复杂一点。

网友B:
楼主真搞笑,要用2个名字,害我要分开回答问题,呵呵~~~仔细看了一遍贴字,才知道是一个人一个问题,这样回答就简单多了,8月初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看到,现在说是不是晚点了?一般的实际驱动中都使用隔离脉冲变压器来直接驱动场效应管,这样无论是全桥还是半桥都不会因为上下桥臂的电位差而造成影响。驱动器(直接驱动管子的和驱动脉冲变压器的用一种,其实驱动器本身就是一个功率元器件,不过需要输出端在0状态接地,1状态接通电源)有专用的,你可以去网上查(TC4427,TPS2812都是,还有很多)。不过就是贵了点,差不多要10元一只(两路驱动)。25千赫以内使用三极管作驱动也行,我是使用一只NPN(8050)一只PNP(8550)来实现的,频率再高这两只管子就发热厉害了,一般过了25千赫我都是直接使用专用驱动器,上半桥我使用驱动器驱动隔离脉冲变压器,变压器次级驱动场效应管,下半桥直接驱动或隔离变压器驱动都可以,不过用变压器驱动要在次级设计一些专用驱动电路。场效应管最好驱动电压在15-12伏之间,IGBT一般取15伏驱动,然后设计一个2-4伏的负电压以利于及时关断。

网友B:
一般上下桥臂都使用N的,我见过的逆变电路都是使用一种管子。发热问题原因很多,你说的堵转不是成了变频器驱动电动机了?

楼主:
工作频率倒不是定死的,  可以随便改. 22K是我自认为比较合适的频率.  这里有两点考虑:1.是20K是人耳听觉范围极限, 取22K是为了降低噪声. 2. 我一直认为,  载波频率越高, 开关损耗就载大, 就取了一个稍稍大于20K的频率.
   不过, 我昨天粗粗做了下不同频率下的温度试验, 频率升高, MOS的开关损耗有所下降, 真是搞不懂. 可能是实验条件太粗糙了.
   你能不能再翻翻你那本书, 看看管子的开关损耗(通态损耗)随频率的变化关系????    我开始怀疑22K选择得是否合适了. 触点兄及其他前辈觉得我要继续用MOS管的话, 选多少的频率合适?      至于IGBT, 我也有考虑过, 当时在深圳电子市场找管子时, 发现, 一款150A或以上的IGBT, 好像最少也要三四百. 而且, IGBT的耐压都比较高,  而我根本不需要那么高的耐压, 100V对我足矣. 想来想去, 还是MOS管合适点, 本身对MOS了解也比较多.
   至于多管并联, 我现在正在考虑这事. 我找到一款170A, 耐压75V, 通态电阻4.5毫欧的MOS管(但还没买到货), 价格好像只有3块多(块头只有我目前用的FB180SA10的8分之一),  我打算并4个, 来代替现在的一个, 无论成本及通态损耗, 都应该是直线下降的. 但不是很确定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触点兄及其他前辈能否介绍下多管并联该注意哪些问题?     "内部寄生电容大于场效应管,驱动要复杂一点", MOS实在不可行的话,  也只能上IGBT了,  最近做驱动多少也有点心得, 应该可以弄得下来的.

网友B:
最好把你的驱动及该电路所属的产品的控制及反馈说清楚一点,帮你具体判断一下。有时候在作电流等等限制保护时,因为反馈量的不合理造成自激,产生不合理的驱动脉冲,也会发热。

楼主:
奔三十的男孩是在工控人生里用的名字, 后来搞着搞着就乱了, 发贴时也不留意.
    "使用隔离脉冲变压器来直接驱动场效应管",  我现在自己做的驱动应该就是属于这类的, 也是4个N管. "设计一个2-4伏的负电压以利于及时关断",  我驱动是用+12V,  关断是用-12V, 应该也可以吧?
    至于驱动芯片, 我之前也想买IX6R11S6, 或三菱的M57918L. 不是硬是找不到货, 后为好不容易找到了M57918L, 却要120元一片! NND,  后来就决定自己拼了.

网友B:
场效应管并联及其 容易,几乎不需要什么,就是每一个管子的各个角的连线尽量一样长(我现在设计的一个电路就是7个效应管并联的,电路板上直接并排焊接的,不是说必须一样长,差不多就行,我的第一个管子和最后一个有120毫米的差别,一样用),重要的是每一个管子的栅极都要有一个独立的前置电阻,有利于并联管子的一致性。

网友B:
使用我以上说的 那两种之一吧,是最简单的和便宜的,你在深圳真幸福,我买的元件几乎都是你那里来得,应该比我在济南便宜的多,呵呵。你就选择50千赫好了,就怕你的单片机速度不够实现不了脉宽调制了。。

网友B:
如果你制作的产品不需要实现很复杂的控制,或者说允许电路板的体积还能容得下一个差不多8051面积的元件的话,建议你去网上搜索一下TL494的应用,上面有很多,可能对你有所帮助,有一些上面有电流采样系统,是很好的借鉴。

网友B:
我倒是有一些资料呵图纸,不过我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楼主:
嗯,  买到货后马上就试试多管并联.

我这离深圳还有三个小时的车程, 也挺麻烦的.

关于驱动芯片, 哈哈, 我还是继续用我自己拼的吧, 感觉性能还行, 省下成本不说, 只要是想积累些设计经验.  现在里面用到的三极管都是临时凑的, 我准备全部换成高频大功率三功管(特别是图腾柱那头的两个三极管), 性能应该还有改良余地.

50千HZ, 单片机应该还是可以搞定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 频率增加,   MOS管的发热是增大还是减小的问题, 触点兄, 你能确定不?

楼主:
真是太感谢触点兄了, TL494我会关注的.
"我倒是有一些资料呵图纸,不过我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具是感激涕零!

网友B:
至少不会增大,我做80千赫现在,1000伏7个8安培并联使用,3个千瓦的输出,散热器体积200*45*85,强制风冷,稳定温度大约55度。一般开关管最怕的是直流常通,管子的极限电流都不是常通下的值。

网友B:
驱动电路一定要做到接通时对栅极施加需要的驱动电压,但是关断时必须要做到栅极通过驱动器直接与S极短接,方向是由G向S,目的是迅速泄放掉栅极计生电容的电荷,利于关断,减少关断损耗,这个是驱动电路中一个必需要求。在有每一个管子栅极与驱动器之间的电阻要在50欧姆以内,10欧姆一般就可以。如果小了,因为关断速度过快造成感性负载产生的脉冲过大,在有合理的吸收回路的情况下造成管子被击穿,就适当加大栅极前置电阻,具体要求是保证管子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减小这个电阻。一般在大于20千赫的工作频率下50欧姆以上的电阻是不可取得,泄放阻值尤其重要。

网友B: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我初学单片机,学的是8051系列,你有QQ吗?以后要多请教你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飞思卡尔单片机, 就是以前的摩托罗拉. 也是8位的.  我的QQ是52527299, 我的单片机也是一般般, 有空得向你讨教才是.

楼主:
我的栅极电阻取的是5.6欧,  1/2瓦的. "因为关断速度过快造成感性负载产生的脉冲过大,在没有合理的吸收回路的情况下造成管子被击穿",  我至每个管子的栅源极上都反串了两个16V的稳压管,  也是1/2瓦的,  应该可以避免管子被击穿吧????

楼主:
我现在有点担心, 我那些独立的稳压电源,  在做多管并联时, 如果对管子的充放电频率过高, 稳压电源的功率可能不一定受得起. 我目前手头上的稳压电源最大也只有2W的.

楼主:
"至少不会增大", 虽然触点兄这么说了, 但我还是得再做做试验才行, 毕竟跟之前的理解出入太大了.

楼主:
上图是FB180SA10的占空比, 方波周期, 跟热效应的关系图.  看得不是很懂......

楼主:
好像是说, 方波周期越大, 热效应就越大,  方波占空比越大, 热效应就越大.  但是, 它说的热效应,  好像是指单脉冲的热效应, 而不是指单位时间的热效应,  真是晕死.

网友B:
感觉这个图指的该元件的耗散功率?y轴是系数,D是导通状态的占空比,X轴是一个周期的时间,当导通状态占空比是一半时发热系数最大,但是随着频率的增加有所下降。就是说当占空比比较大工作频率比较低时,管子发热就厉害点,相对的就要把散热器做的比较大,反之相反。

网友B:
原点位置的频率是100千赫,在这个单位时间里,导通占空比小了,这一个周期的发热系数就小。PDM是该脉冲的工作电压吧?看图来说,应该用最大占空比的系数选取散热器:系数大约是0。15乘以电压再乘以时间就是散热量,时间取1秒就是耗散功率了吧75*0.15*1=1.125W?

楼主:
Tc好像是指管子的封装(外表温度), Tj应该是结温.  Pdm应该是脉冲功率.  好像触点兄理解的是对的.  但我不明白, 它为什么要特意标明是"SINGLE PULSE"?

楼主:
刚才又做完了一组对比试验,   环境完全一样, 第一次的频率是5K,  占空比25%, 从室温升到接近70只需3分钟不到, 而且, 在最后的半分钟里, 温升非常明显, 估计是恶性循环.  第二次的频率是80K, 占空比25%,  从室温升到同样的温度需要6分多钟, 后面的一分钟里温升也很明显.

网友B:
我说的脉冲击穿是指D-S之间被施加了超过这个管子最大耐压值的电压,造成管子的损坏,不是说是产生在G-S之间的电压。不过在栅极与源极间必须并接一个二极管,方向是G负,使用1N4148检波二极管就行。据说(书上说的,我直接照做了)是因为在管子关断时将在这两个极之间产生一个反向电压脉冲,能超过20伏的栅极最高承受电压,由于只是个脉冲,功率很小,用1N4148泄放掉就可以了。不用使用稳压管(前提是你的隔离变压器驱动电路次级驱动脉冲信号不是你用的正负交流的,你的那种用稳压管,不过正负交流的驱动信号对于小负载没大影响,要是像变频器这样的大功率场合,因为方向电压可能造成关断过快)。

楼主:
"我说的脉冲击穿是指D-S之间被施加了超过这个管子最大耐压值的电压,造成管子的损坏"  明白了, 关于这点, 我也打算做续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多管并联, 保证续流回路的顺畅.

网友B:
场效应管有一个特性就是随着管子的温度升高,管压降也升高(管子的通态电阻将变大)。正是这个原因,当很多管子并联工作时,其中一个管子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通过的电流比别的管子多了,那么这个官子的温度就会比别的高,通态电阻将变大,此时因为别的管子电阻小于这个管子,这个管子的电流就会自动减小,周而复始,始终维持这些管子的通过电流基本相当,这就是场效应管容易并联工作的原因,不过要注意并联的管子要安装在同一块散热器上,保证他们温度一致。你测试的温度是散热器的温度还是管子表面的温度?是不是你的散热器太小了?还有不合理的驱动波形就会造成管子发热大,我现在不使用这种交流的驱动信号,以前用IRF840时这种信号还行,后来在别的管子上使用效果就很差了,变压器驱动在次级加一个1N4148一个9013和一个9013基极电阻可以构成一个只有正像驱动的电路,利用9013来泄放,我现在就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B:
还有多管并联总通过电流要取所有管子电流总和的2/3,要给每一个管子留有波动的空间。

网友B:
续流二极管不需要过多,一般的在每一个管子上距离管脚最近的位子并接一个1安的FR107就可以了,大概2角一个。所有保护官子的电路尽量要靠近该管子。

楼主:
我的电路上现在还没有续流管(还没买到), 感觉这是目前发热大的一大因素.  我的散热器不算小了, 有140*120*40mm了.

你说的"交流的驱动信号", 是指我现在用的"高电平时, 让+12V给栅极充电,  低电平时, 让-12V去抽掉栅极电量"吗?  你说"使用效果就很差", 是不是指上面说的"关断过快"导致的冲击电压啊?  或是别的什么影响?

网友B:
全桥逆变电路是最难调试的,尤其多管并联,由于每一个管子的参数不可能一致,所以对于每一个桥臂要通过改变栅极电阻阻值得方法来调整(书上说的,我没有遇到),对于不同桥臂发热不均匀,就要通过改变驱动电压加改变栅极电阻的综合方法来调整。

楼主:
我那东西正常工作电流要上到100A左右的, 我最初想, 续流管再怎么着, 也得接50A吧? 后来发现50A的续流管很难找, 所以到现在还没买到货.

网友B:
是指正负12伏的 这种驱动方式。你直接把FR107焊接在GS之间的管脚上做实验就可以。我遇到的问题是发热不平衡加发热过多,你说的可能性都有,我也没找到具体原因,有时候我就换一种性能相当的别的牌子的管子问题就没有了。我的同事遇到同一种型号的管子发热不一样的事,大概是同型号的管子也有好有坏吧,反正是他换了一家卖了一些同型号的新管子(我做实验经常用拆机件,图便宜,不好意思啊,这也可能是找不到具体问题的原因)问题就没有出现。

楼主:
看了下FR107的DATASHEET,   太小了吧,  用它来做180A的管子的续流?  不敢试......
"你直接把FR107焊接在GS之间", 触点兄是想说接在"DS"这间吗?

楼主:
"是指正负12伏的 这种驱动方式", 这种方式, 是我参考了好几种驱动方式, 才决定用的. 当时只考虑尽量提高管子的开关速度, 没想过"关断过快"的问题.  看来有时间得再验证下这种方法.
    另外, "变压器驱动在次级加一个1N4148一个9013和一个9013基极电阻可以构成一个只有正像驱动的电路,利用9013来泄放", 不能看懂, 呵呵, 还烦触点兄发张图来, 帮助理解才好.

网友B:
100安对于低压来说不是很大的,你需要逆变得直流电压是多少伏?我这里的商场有一种管子耐压大概是100伏,电流有80安,只有一个7812稳压电源那么大,他们一般是用在电瓶车上,多管并联使用。续流管就是为了消除脉冲尖峰的,对于一般的感性负载没有什么电流,要是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的驱动可以使用BY459(在网上搜索一下相当的型号)或相当的快恢复二极管电流大概是4安左右,耐压1500伏好像。我以前只做过一个600瓦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功率器件是IGBT的1MBH60-100,续流二极管就是BY459

网友B:
怎么上船图片阿,我一直不会,你能说一下吗?

网友B:
直接复制图片?需要什么格式的?

楼主:
点红色的" 点击这里发表图文内容" , 进入贴图界面后, 点"图片1"的 "浏览", 然后选择你硬盘上的图, 选好后, 在文字框里会出现"<!-- 图片标记1-->", 这样的标记, 表记你选好图了. 再在VIP用户名那输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点提交就行了. 发图需要你是VIP用户, 可以免费申请的, 里面有相关链接, 还有, 发的图有一定的限制, 你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我的直流伺服电机用的电压是24伏.
在我的印象中, 由于电感的关系, 关断瞬间, 电枢电流不能突变, 短时间的续流的电流值还是会很大的, 我怕FR107会被瞬间秒杀.

吃饭去了, 谢谢你触点兄, 呵呵,  一转眼一下午就过去了. 明天再向你讨教.

网友B:
我也要下班了,好的明天见888

楼主:
早上来做试验, 出现了一个很郁闷, 很奇怪的现象, 再多试验几次, 整理后再发出来, 希望我能够描述得清楚.

楼主:
今天早上将载波频率调到了2.5KHZ,  通电后, 测试正向增加占空时, 没有异常, 反向增加占空比时, 只要占空比大于0, 不到5秒钟, 控制器电源线的零线就烧断了, 摸了下控制器+24V的那根性, 也热得厉害.  检查,  发现控制器无任何问题,控制器上的电容稍稍发热,  驱动桥也没有问题,  散热器还是凉的.  多次重复试验, 发现, 还是正向加占空比没问题, 反向加空占比时,  控制器电源线就热得恐怖.
后来尝试:
1.  将控制器的电源改由独立的24V稳压电源供给, 与蓄电池(驱动桥电源)相互独立, 重新做变向变占空比试验,  发现,  控制器工作正常, 电流电压都没问题,  电源线也没有发热.  驱动桥也没有明显异常, 只是电机发出的声音有些异常.
2.  将载波频率改回80K, 控制器电源改回由蓄电池供给. 重新试验, 一切正常,  控制器电源线, 凉的!

楼主:
两根红色的粗线, 代表那两根异常发热的控制器电源线, 没接电感的那根是零线, 就是第一次试验被烧断的那根.

楼主:
思考1: 很明显, 载波频率, 在这事件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思考2: 导线发热异常=电流异常.  测试过, 在2.5K频率下, 不给驱动桥通电时, 控制器电源线不异常.  那么, 基本可以断定, 是驱动桥的工作给控制器造成了影响.  控制器与驱动桥的电气连接有二: 一是共用电源线, 二是控制器给驱动桥的管子感生电容充电. 由子MOS管的感生电容很小, 基本可以排除这方面的原因. 而上面做的将控制器与驱动桥的隔离电源试验, 也验证了这一点.
思考3: 由1,2.  基本可以断定,  原因是在2.5K频波频率下, 驱动桥的部分续流, 或者是冲击电压, 通过电源线, 串到了控制器电路中.
思考4: 由于之前就发现驱动桥的续流或冲击电压对控制器有严重的影响,  后面才选择用前置电感+后置电容的方法来抵抗, 效果一直很好.  为什么, 到了2.5KHZ载波频率时,  又失效了呢?  是驱动桥对2.5KHZ敏感, 还是电容电感值对2.5KHZ敏感?

思考5:为什么正向增加占空比没事, 反向加占空比就有事呢?

楼主:
刚刚在80KHZ时, 狂增加占空比, 电流也不知道有多大了. 摸摸控制器电源线, 倒不感到热. 但过一会, 壮观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MOS管冒火,  1秒钟之内, 火焰高度冲到差不多有150mm高!!!!!!!!!!!!!!

眼疾手快, 拉掉蓄电池接头. 下午再清点损失,  心痛中......

网友B:
不好意思,上午我去我们这里的电子商场去取我定的元件了刚回来,在那里我找到一种管子型号是IXTQ96N15P 150V 96A 拆机件大约8元一只,卖这个的是用在电动三轮车控制上的。我不是很明白伺服电机的线圈是什么形式的,要是与混合式步进电机一样,那么占空比过大就会造成磁饱和,逆的管子要是没有或者过载保护设计不合理,当然就要爆管子了。还有前者你反向增加占空比?我的理解就是说减小导通的占空比吧?若是这样是不是你的这两根电源线与电感谐振了,在谐振状态下谐振回路相当于一个电阻,你的零线又多少平方?

网友F:
这个贴子很不错

楼主:
"前者你反向增加占空比“ 电机有正转反转, 我说的反向增加占空比是指反转,占空比增大.

由于正常情况下, 控制器的工作电流只有0.2A不到, 所以, 我的控制器电源丝是随便找来的,比较细.

"两根电源线与电感谐振了" 我也很怀疑. 其实, 我上午是想先做1.25KHZ的试验, 再做大电流大占空比试验的, 但前者要改程序, 嫌麻烦, 哎.......

楼主: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一将功成万骨枯", 今天, 又亲眼目睹了许多管子(还没清点尸体), 在灿烂中勿勿凋零, 兀自哀伤之余, 痛定思痛.  掩埋好"同伴"的遗体, 擦干眼泪, 继续前行!

网友B:
你的实验室有示波器吗?最好将示波器接在管子的g-s之间看看驱动波形在实际运转状态下的形状,空载与负载状态下波形是有不同的,前者会变差。我每一次做实验都要先观察波形,符合要求才敢连续运行,主要是我是将220伏整流的高压逆变,出了问题心惊肉跳的~~~,我都怀疑我要得心脏病了,呵呵。每一次都是先在高压端串接一个碘钨灯,等调试觉得没问题了再直接通300伏的高压,就是这样,每次上电都要做一番心理准备,很是害怕那种声光音响~~昨天说的续流问题,我这样理解:管子的导通是将电源的能量传递给电机并转化成动能,那么续流的能量就应该是电机获得的能量的一部分通过续流传回电源,要是续流的电流接近管子传递能量的电流,那么根据能量守恒原则,加上设备本身的损耗,电机岂不是不能转动了?所以说其实续流的能量是非常小的,即使是稍微大些就会让电机的运行品质变差。很多情况下发热都是驱动波形垂直度太差造成的,还有就是由谐波干扰,造成管子在非控状态下开通或关断。

楼主:
触点兄的严谨作风确实可敬!!! 要向你学习.  不过, 在这没人监督没有理的, 做好做坏又没人知道,  已经有一点麻痹(麻木).
    先整理战场再说, 够东西换的话我就先确定下是不是"谐振".
    关于续流的理解, 跟你的有些出入, 不过没关系, 求同存异.

网友B:
我对伺服电机的驱动原理及要求不明白,要是可以的话给解释一下,我虽然做的有一些项目经常使用私服电机及控制器,不过都是作PLC控制部分,看到这种电机好像有交流与直流的区别,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的邮箱是:zhuangyuxiang@yahoo.com.cn 要是不保密的关于驱动的原理的资料麻烦给我一些,我倒是很感兴趣,谢谢。我做的基本是逆变变压器类似的产品,虽然驱动与过载短路部分要求很严格才能出合格产品,但是除了具体的功率驱动是相同的,控制就有很多不同了,虽然我了解一些变频器的控制原理,好像伺服电机还是有区别的吧

楼主:
哎,  损失惨重,  不够材料再组成一套了. 上午烧了一回后, 下午换完试时又出了问题.
    之前忽略了一个问题可能很重要,  就是各位元件的频率匹配问题.  虽然我单片机出来的占空比是50%, 但由于光耦, 三极管等元件器的频率匹配,  实际上输出的占空比已经接近100%了.   我用的伺服电机直接加全占空比的24V电压又堵转的话, 可能电流200A都不止......
    现在用的电路板是用面包板一根线一根线接起来的, 维修起来相当麻烦, 且容易短路.  我决定等买齐元器件后, 再做PCB板, 最后才试验了. 这玩意, 看来还得正规一点, 拼拼凑凑, 马马虎虎的话, 多少东西都不够烧.
    触点兄,  伺服电机我了解不多,  要请问版主或其他人才行.
    至于我的驱动电路, 由于之前还没有考虑做PCB板, 画得也不正规,  你要有兴趣, 可以发给你.  其它什么资料的话, 手头真的没, 只有两本破书.

楼主:
心情相当低落.....之前做那么多试验都没烧, 今天烧了两回......

网友B:
早上好(应该还是早上吧~~昨晚突然出了一个灵感,搞到半夜2点才睡,早上来公司晚了,呵呵)。其实烧元件太正常了,尤其是做逆变电路,我从对这种电路感兴趣开始到现在7年了,烧掉的管子也有几百只了,还好我都是用的小功率,并且是买拆机件,不过差不多也烧掉1、2千元人民币了。我以前去过我们这里的一个工业大学逆变焊机项目的实验室几次,他们是一个博士导师和2个博士生一起开发的,其中一个朋友让我看他胳膊上被大功率IGBT烫伤的痕迹,另一个给我打开废料厨子看烧毁的元件,说是差不多烧掉20万了!!!我读过的一本逆变焊机技术书上说,早期为了开发非可控硅的晶体管逆变电路,因为技术不成熟,并且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有一家日本公司耗费10几年,花费数百万美金才造出来合格的产品。所以说你不必太在意的,当然烧掉很多钱还是很心痛的~~

网友B:
没收到你的驱动电路,我想看看,可能有助于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已通过邮箱发出去了.  那个邮箱是部门的共用邮箱, 触点兄不用回信. 就在这讨论就挺好.

网友B:
我没有cxp打不开。。。。。

网友B:
有没有别的格式的文件?

楼主:
有一个抓的图, 应该能打开吧.
我明天装99后再转成99SE的给你.

楼主:
不好意思, 触点兄, 转成了99SE格式的也打不开, 看来, 要看原理图格式的, 我得用99SE重新画一次, 不过99我不熟. 你还是先放大了看那张抓图吧, 也挺清楚的. 不行的话我再弄过.

网友D:
不用装99,dxp可以直接用99格式进行存储

楼主:
呵呵, 谢谢LG兄.
触点兄, 99版的图发过去了, 我用99打开过了,没问题.

网友B:
收到了图纸,我看到你的每一路驱动电路中R14都是--10K---?是不是10欧姆?你多写了一个K?要是你用的是单管,且电流超过100安的大功率场效应管,这个栅极前置电阻也不易超过100欧姆的(一般50以内),要是10K电阻,当驱动频率较高后,施加在栅极的驱动电压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坡度很倾斜,这时开关管处于开通或关断之间的放大区的时间就很长,压降很大,就会发热很厉害。尽量减小栅极前置电阻,在保证不因为过快关断损坏管子的情况下,电阻越小,发热越小,一般在10--50欧姆之间就行

网友B:
你的这个驱动结构2N3904和2N3906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是不是会发热?图纸其他部分就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我的图上的阻值是乱标的,我邮件里好像说过了. 我的栅极电值, 就是R14是5.6欧, 可能有点太小了.    在+-12伏电源那其实应该加自举电容的, 不过, 我的面包板里实是放不下了, 所以我没加, 这也许也有点影响. 两个三极管, 2N3904和2N3906, 目前是小功率低频率, 工作时没有明显发热. 不过, 我还是打算换成高频大功率三级管.   昨天检查电路时发现, 上桥臂的GS极稳压, 就是两个反串一起的稳压管, 烧掉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两个稳压管都是16V的, 我也搞不懂, 哪来的电压能把16V的稳压管烧了.

网友B:
是不是DC-DC的问题?刚仔细看了一下你的图,要是每一个桥都有独立的驱动电源的话,就不需要正负电源去驱动管子了,我以前也有正负电源驱动管子的事情,不过那是用隔离变压器驱动自然形成的。所有CMOS管子的寄生电容相对于IGBT来说都很小,直接利用接通2N39069对地(管子的S极)泄放掉就可以。

网友B:
DC-DC我不太了解,他能不能像隔离变压器那样完全将输入端的地与输出端完全在电位上隔离开?会不会稳压管通过DC-DC短路了?

网友D:
修罗兄,方便的话给我也发一份?lg_0066@163.com,帮不上什么忙,看看热闹。

楼主:
DC-DC出来的是完全独立的电位, 这点没有问题.
LG兄,  发过去了.

楼主:
今天硬着头皮, 修复那块前驱电路板. 哎, 又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高端的两路前驱电路, 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有一路, 在PWM值较小, 输出的线性度很好, 在某个值时就跳变了, 而另外一路, 一点问题都没. NND, 我将出问题的那一路的所有元器件, 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换了三四遍, 也没找到问题的原因, 将两路的PWM输入, 及独立电源互换, 有问题的那路还是有问题, 没问题的照样正常.  我快疯掉了,  明明两路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说某个元器件坏了,  我可是换了三四遍的, 不可能每一个都坏吧. 如果有接错线或短信,  为什么别的问题一点都没?  就是某个PWM值的栅极电压输出会突变.   晕死了........
    NND, 那块面包板已经搞得不成样了, 我的手手, 也与烙铁头接吻了两回.......  烦......

楼主:
NND,  终于找到了一个原因了. 是三极管的问题, 晕死, 那批三极管, 性能太不稳定了, 害得我好苦......

楼主:
前驱部份目前是没问题了,  可怜的MOS管, 上次只买到7个拆机件, 牺牲了5个.    血与泪的教训, 下次买元器件, 甭管三极管二极管, 电阻还是电容, 要买就买最好的.  NND的, 在这方面省钱才是最大的浪费!!!!!!!!!!!!!!!!!!!!!!!!!!!!!!!!!!!!!!!!!!!!!!!!

网友D:
    hehe,庆幸吧,修罗兄。这还是好的,不过几个管子罢了,这代价算小的了。有时候一个器件带来的问题甚至可能是人命!工控任重而道远,是不能贪小便宜的。

楼主:
TO 触点、LG兄: PWM1、PWN2的输入占空比,与栅极电压GATE1、GATE2的输出占空比,  每一次都是1:2的关系, 非常准确,目前线性度也很好。 就是搞不到, 怎么占空比无端端就扩大了两倍? 我个人怀疑是光耦或是三极管的开关频率及相互间的匹配造成的, 但不能确定。

楼主:
LG兄说得是,上次在深圳买东西, 还没买全, 就被上头电话催回来了, 没办法。 打算过两天再去进些货。

楼主:
当PWM输入端占空比刚好为50%时, GATE极的电压输出占空比就达到100%了, 莫名其妙。

楼主:
刚用示波器全程跟踪了下, 应该是光耦的问题, 果然不出所料。

楼主:
破光耦的开关频率只有80K, 而我用的最大载波频率都有80K了, 看来这种光耦频率还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D:
   那可以确认是要换了,不过我对能恰好“1:2”比较感兴趣。修罗兄用没用过其它载波频率测试过?为什么是“1:2”呢?

楼主:
好像跟什么"香农定律"有关系吧. 我先试试.

楼主:
载波频率换成20K后, 输入占空比要到71% 72%左右, 输出才100%, 但存在一个奇点, 就是输入1%时, 输出占空接出10%, 2%时又接近0,  之后线性增加.

楼主:
载波频率换成10K后, PWM输入占空比要到86%, 输出才100. 不存在奇点, 线性度非常好.

网友D:
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如果是80K的载波频率,要选多大开关频率的光偶呢?而且,即使线型度好,看来还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比例系数(为什么?,怎么计算?)才可以实现相对合理的控制。还有加上mos管后,会有什么变化呢?再加上电机呢?

楼主:
已经找到了10M HZ的光耦了, 估计换过去后效果会有明显改善, 就是不确定能不能买到货.  还有载波频率的问题, 从我这些天找的资料来看, 还是支持载波频率越高, MOS管发热越大的结论的多, 至于前些天做的试验, 发热频率越低, MOS管发热越大的情况, 虽然跟触点兄讨论了一下, 我心底里还是没有定论. 故载波频率还是先缓一下.    至于"还有加上mos管后,会有什么变化呢?再加上电机呢", MOS管和电机, 跟前驱电路基本上是相互隔离的, 只是通过一个MOS管的感生电容来控制MOS的开关而已, 估计加上后对前驱电路的输出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我这几天也在实验逆变电路,是一输入电压交流220伏最大功率4千瓦,工作频率100千赫左右的脉宽调制单端逆变电路,用来驱动电磁感应加热器。刚开始做了一块pcb板,由于使用了一种新的控制脉宽调制器,不是很熟悉,cmos管发热也是很厉害,观察波形发现,在没用对管子施加高压(220伏整流的300伏左右的直流)时,驱动波形正常,加上高压波形就变化了,上升沿斜度加大,下降沿在接近2伏左右时突然变得很平缓,估计就是后者造成发热的。后来改了一板,今早试验,在1千瓦状态下散热器几乎没有温升,估计最大状态下也是正常的,波形在正常运行时上升沿没变化,下降沿的最后阶段有振幅很小的阻尼震荡,但是不影响使用。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驱动波形了,我以前做的电路只要运行状态下波形符合要求,一般就没有问题。

楼主:
嗯,学习一下, 还真没有这么细心留意加载和不加载的变化.谢谢触点和LG兄.

楼主:
完了, 刚才看仔细看了找着的那些高频光耦, 发现没有一个能用的. 因为我的前级驱动电路用的是+-12V, 相当于光耦的输出端电压范围是24V, 而我找到的几个光耦, 输出端电压最大只有20V.  怎么办?  怎么办???   难道要改前级驱动电路????????????????????

楼主:
重新考虑了一下+-12V前驱模式, 觉得+12是应该, -12好像确实如触点兄所言, 没什么用处, -2或-4就够了. 但是, 如何去获得一个-4伏的压差, 也是个问题, 另外加独立电源的话, 又太浪费.  触点兄, 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B:
使用15电源,在S极串接一个3伏的稳压管,并与该稳压管并接一个电容,让S极通过稳压管再接驱动电源地。这样当G接通正15伏电源后,由于稳压管的作用,在S极上实际只有12伏(初始由于并接电熔的充电作用这个电压开始时15伏逐渐降到12伏),另外3伏被稳压管举升了(注意最好在G与S之间再接一个10K的电阻),并且与稳压管并接的电容将充电3伏,当G对地泄放时(关断状态),这个电容将利用充电的3伏反向给S-G之间一个3伏的电压。如果像利用原来的正负12伏电源,就将负12伏作为地,正12伏串接一个7伏左右的稳压管就获得15伏单一电源了,注意要接个电容。

楼主:
谢谢触点兄,  今天放假, 静不下心来看. 明天再好好看.
    先提点疑虑: "在S极串接一个3伏的稳压管", 那个回路上, 通的电流最大要120A多, 估计没那么大的稳压管吧?

网友B:
呵呵,我画错了,电动机的驱动引出线要在稳压管前面,不好意思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我没仔细看就传上来了,呵呵。

网友B:
这个是用隔离变压器驱动场效应管的,单方向正向驱动电路,隔离变压器是交流输入,交流输出

网友B:
昨天下午做过载保护试验,7个管子报销了6个,今天要抓紧试验了,任务紧迫,呵呵。

楼主:
触点兄, 看了你给的电路图后, 很有些启发, 特别是稳压管的妙用. 但还是有一个疑问: 在三伏稳压管那并上那个电容, 电容取多大合适,  它的存在, 会不会对MOS管的感生电容的充电速度造成影响?   另外,管子关断时,用电容上的三伏电压反向给GS加压差, 电容的电应该不会放完的吧, 是不是只放掉少量的一部分, 因为MOS管的感生电容的总电量是挺少的,在关断期间,GS间应该都有一个接近3V的反压差来钳住吧?

楼主:
还有, 您说的"注意最好在G与S之间再接一个10K的电阻"就是指电路图上的R?RES2吗?

楼主:
再有, 您给的"隔离变压器驱动场效应管的"电路里面, 那个PNP三极管, 带个大圆圈的, 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B:
这个电容因为频率比较高1微法就足够了,这个电容只会利于管子的充电,10K电阻指的是这个电容上面串联的电阻(10K只是我随便说的,只要不影响到管子的开关,可以小一些),因为在反向时多少这个电容会通过管子和这个电阻放电,电位将降低到低于3V的状态,在驱动上升沿到来时,初始施加在管子上的电压首先要充电这个电容到3伏,所以上升沿阶段管子获得的电压要大于12V,有利于快速开通。大圆圈?99上的元件库里PNP就是这么画的啊?我是用的8550这种三极管,所以直接标注了。

网友B:
一般的,CMOS管子是不需要施加反向电位来关断并且钳位的。我画的是IGBT的一种驱动电路,由于IGBT的寄生电容要大CMOS很多,所以直接对地放电关断速度不够快,需要施加反向电压来加速关断,只要你的驱动电路在关断状态下一直将G-S短路,就不需要钳位。你的管子比较大,我不清楚是否需要反向电压,所以就画了。这两种管子单纯比较驱动,比较相似,就是IGBT寄生电容大,需要驱动电路的瞬时驱动电流要大。以前我使用TTL数字电路并联直接驱动过CMOS,小管子问题不大,就是管子大了或者并联多了,由于TTL的内阻造成驱动波形变得很倾斜。所以驱动电路的管子一定要在瞬时大电流冲击下内阻足够小,一般的CMOS驱动管子要驱动能力在1安以上的管子才行。

楼主:
谢谢触点兄,  学到不少东西.
我之前的电路, 将光耦换成6N135(1MHZ的, 输出电压范围有的牌子15V, 有的牌子20V), 我再将原来的电路小改一下, 理论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还是+-12驱动).   不过我又很想试试你给的电路, 哈哈, 真是难选择.

楼主:
"直接利用接通2N39069对地(管子的S极)泄放掉就可以" 触点兄是说将三极管放大电路改成这样吗? 充电的时候不经过栅极限流电阻?
这样子放电会不会瞬间电流太大而有什么副作用啊?

网友B:
我说的直接泄放,还是说要通过栅极前置电阻,不用改电路.2N3906还是直接接在R14前面,充电和泄放都要通过前置电阻,这一点不能变。

楼主:
噢,明白了.   要准备买材料和做板子了, 等下次试验时再向你讨教了.

楼主:
买了些东西回来,  给之前做的那些接上电流检测后, 发现电流上到50A发热就很明显.  给MOS管加上30A40V的肖特基续流管, 空载时没问题, 堵转时, 电流还没上多大, 续流管就烧掉了, 还连累了2个MOS管跟着牺牲,  怀疑是肖特基管耐压太低, 被击穿了.

重新做了一套, 用的是高频光耦, 前驱电路略有改变, 不过, 还是+-12伏的驱动,没接续流管. 在不接MOS管时, 用示波器看前驱电路的输出, 非常不错. 线性度好, 占空比也对应得非常好,从示波器目测基本是一一对应,  不像之前用低频光耦时的50%输入占空比搞成了100%输出占空比.  用新做的一套试验, 空载时没问题, 管子没有发热.  堵转时, 发现电流不怎么上得去, 输入占空比70%, 电流还是很小, 于是把占空比调下来, 在17%的时候, 下桥臂工作的那个MOS管就冒火了.   检查, 发热冒火的那个管子对应的前驱电路中, 独立电源和两个15V稳压管(1W的)牺牲了, 其它没问题. 上桥臂对应的那个MOS管也烧了, 不过没冒火, 其对应该的前驱电路完好.  对于这次事故, 十分之郁闷,  因为找不出可能的原因.
1. 不可能是电流过大或结温过高引起的, 因为我盯着电流显示的, 另外,我的手也经常摸散热器, 没感到有怎么热.
2. 不可能栅源原充电电压变化过快引起的, 因为烧坏的两个管子,一个是常关, 一个是常开的, 不存在频繁充放电问题.
    其它什么原因真的是想不到了,  郁闷,  莫名其妙的就烧起来了, 搞到我心里阴影特重现在, 信心倍受打击, 都不敢通电试了.

楼主:
   按理说, 新做的这一套, 三极管, 光耦什么的, 都升了一级, 示波器上看输出也比之前的理想.  之前的那套通50A都没什么问题(除了发热大了点),  这次应该通个60A也应该没问题的才对, 可就这样无端端的烧起来的. NND.
   另外, 示波器上看, 前驱电路不接MOS管时, 输出的栅极电压,老是有一个2uS的上升延时,也是莫名其妙, 明明都没有电容(不接MOS管), 怎么会有延时呢?  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太烂了.

楼主:
找出原因了, 还是三极管的问题. 由于换成了大功率高频三极管, 需要很大的基极电流才能使三极管马上开通, 但之前做的基极电流都比较小, 才会导致这个延时.

楼主:
重新改了下电路,  接管子时, 输出栅极电压上升沿还是有1.5nS的延时, 下降沿基本没有沿时, 但是有一个1伏左右的尖突.

网友B:
中午上来看看,1伏左右的突出应该是正常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反正在实际工作状态我做的电路都有这个类似的问题,没有影响使用。我有时候用东芝的TLP250这种光耦直接驱动CMOS,他一边是光耦,另一边是40伏耐压的1。5安驱动,大概5元一个,速度非常快

楼主:
那个尖突, 可能是反向充电时由于电感的原因, 而瞬间多充电造成的.  我在反向充电回路上多加了一个5.6欧的电阻, 那个尖突就去掉了.  后来发现加了那个5.6的电阻又会带来一点小麻烦, 现在忘了是什么麻烦了,  当时权衡了一下还是不加了.

网友B:
我这一阵子开发的项目差不多好了,有时候觉得做逆变电路挺好玩的,呵呵。估计将来这个东西应该是发展很快。

楼主:
TLP250好像额定频率只有25K, 可能太低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单片机一个计数器下两个PWM通道,一个作PWM输出时, 另外一个好像不能完全关断的, 晕死了, 我程序上试了好多办法, 都不能使它完全关死.

楼主:
终于找到方法关死了, 看来今天运气不错.

网友B:
TLP250至少80K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当然,需要拖动的CMOS管子太大就要降低一些。

网友B:
好像他的延迟只有不到2纳秒,我使用的效果看比一般的CMOS专用驱动器还要快一些,英文说明书我看不太懂,似乎是针对CMOS设计的驱动,一般CMOS都允许100K以上的频率,最高频率250K还差不多。

楼主:
TLP250:
swiching time(TpHL/TpLH)=1.5uS.
operating frequency 25KHZ(要求输出电流小于1A).
SWICHING TIME 只是边沿延时, TLP250的频率应该不会有很高的,  我好像在别的地方也见有人讨论过TLP250, 也说很难做到高频.

楼主:
记错了, 那是TLP521. 触点兄有兴趣去看看
http://www.dzsc.com/dzbbs/20061227/200765184649156839.html

网友B:
呵呵,就是吗~~我这次开发的还是用TLP250的,80K很好用的。

楼主:
有机会我也试试. 真的行的话那就方便多了.  不过, "延迟只有不到2纳秒" 还是觉得不大可能, 我现在弄得最好的, 从-12V升到+12V(接管子), 最少也有1.2uS延时. 目前的情况, 我觉得还需要改一下前驱电路,1.2uS应该还有缩小的空间.  另外, 三极管选型很麻烦, 不知道在哪可以补一补这方面的知识.  之前用普通管, 虽然频率不高, 但需要的基极电流小, 很容易实现.  之后用的高频大电流管, 需要的基极电流贼大, 我又用的+-12V驱动, 要保证管子完全导通的话, 基极电阻上的发热有点厉害.

网友B:
我用双踪示波器检测过,使用5微秒档位几乎检测不到延迟的,现在有很多cmos\igbt专用驱动器,大概就是因为分立元件很难实现理想的驱动效果的原因。以前我也实用三极管试验过,25KH以下还行,再高了,三极管就发热很厉害了。

楼主:
我一般也是用5微秒档. 你说的"使用5微秒档位几乎检测不到延迟的"是带MOS管的时候吗? 这么牛????

楼主:
我现在也是"几乎检测不到延迟", 但是是不接MOS管的时候.......

网友B:
是,是接管子的时候,不过我用的管子电流小一点,你的管子应该也不会超过0.5微秒,应该在0.1微秒吧?再慢估计保护电路就不起作用了。我觉得最好不用三极管驱动,我以前三极管做的都不是很成功,后来都是直接使用专用驱动。我发觉上下半桥三极管在关断时是有延迟的,会在这个管子没有完全关断时令一个半桥打开,造成短路,所以三极管容易发热。而且三极管的开关速度要小于mos,用慢的驱动快的似乎不是很好,即使是高频三极管。

楼主:
呵呵, 谢谢触点兄. 但我还是想再多尝试下, 真的不行再说. 另外, 无论怎么样, TLP250我都会试试的, 听你这么一说, 我对那玩意兴趣倍增啊.

楼主(2007-11-28):
求触点兄联系电话, 有事请教!

楼主:
我的手机13676163746, 触点兄见贴后麻烦给个短信, 我打过去.

网友G(2008-01-27):
我现在也用这种封装的管子做全桥移相放大电路,也碰着了功率管发热的情况,我怀疑是没有做到零电压和零电流关断

网友H(2013-03-12):
你好,我现在的毕业设计在做电机控制器,但遇到几个问题,我们用的是11KW,48V的电机,电流太大,功率管大电流的太贵,有没有其他办法呢?买几个小电流功率管的并联?但是同时驱动也麻烦。还有开关电源部分我想用DC 48V/DC 5V的模块,那如果要启动单片机和功率管驱动电路,那该选多少瓦的呢? 电源部分用线性电源实现还是开关电源实现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