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weinview屏里修改安全等级密码吗?

楼主(2007-07-24):
公司在推weinview 的触摸屏,我也刚开始学习使用。请问可以直接在屏里修改安全等级密码吗?应该怎么修改啊?求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啊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在屏里可以直接修改密码,但你要在做画面的时候做一个修改密码的按扭。威纶屏也玩了段时间了。我建议最好是不要在屏里直接修改密码,在软件去设定是最好的。请高手补充。

网友A:
我们是上海的代理商,也是华东六省最大的代理商,我们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为您提供最方便的技术支持
如有需要请联系:陈先生13761012595 021-32020258-105
上海丽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www.finesky.cn  QQ470331240

网友B:
在做系统规划的时候就先要规划好访问等级问题,一般不建议在屏上修改画面的安全等级,在软件里设置每一个画面的安全等级。谢谢

网友C:
当然可以
最好是不要在屏里直接修改密码??
那终端客户要改还改不了?那不找我们这些集成商拼命!

网友C:
上面帖子也问到了 你看一下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建议不要直接在屏里修改等级密码,以防密码多次修改而丢失。

网友D(2007-10-18):
修收这个权利是肯定要留给客户的

网友E(2007-12-17):
当然可以!不知道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