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通信问题!!

楼主(2007-07-24):
今天试了试还是没通讯上 愁坏了
  我的cpu 适配器 232电缆都是新的 应该不会有问题 com口应该也好用
  今天遇到的问题是点了下载后 到选择模块地址窗口程序就停住了 再点他就是程序没有响应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来????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A:
在下载硬件页面,读一下plc的地址,看看能否读到

工控啊!

网友:
解决的如何了,注意PLC的地址、波特率设定

网友B:
解决了吗?你用的是编程电缆还是网络连接到CPU的?

楼主:
没解决 地址 波特率   都没有问题
我用的MPI电缆

楼主:
to  lmhx
就第一次读到了  显示 2   但是没有模块信息
 往后就读不到了   就是在我贴图的位置不动了

网友A:
这样实在很难诊断问题出在哪里,有时间帮你看看实物

楼主:
终于解决了 波特率设置不对   谢谢各位了阿   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网友A:
呵呵,解决就好
看看你的帖子

 太阳之子110: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5 21:04:00
    没解决 地址 波特率   都没有问题
我用的MPI电缆

好好总结,学以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