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 频率设定不了

楼主(2007-07-24):
我启动变频器时电机运行在10HZ,我想改变到30HZ,按照手册上将CTL菜单中FR1参数已经设置为AIP了,但是使用旋钮(面板上哪个电位器)还是不能改变频率大小。操作已经设置为LOC了,那位老师能教我一下,最好能把参数设置的流程告诉我下,谢谢啦

网友A:
上班时间打400-810-1315咨询

网友B:
出厂默认值就是你说的这样的调整,你恢复下出厂值,试下,可能无意中调整别的参数了,要是不行,我再给你查查手册,记不住那么多,

楼主:
我已经全部恢复出厂值了,还是设定不了频率,老师们帮帮我啊,客户催的急,我另外一台ATV61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A:
说过了,上班时间播打400-810-1315,座机手机都是免费的,会有技术人员为你解答,并会帮助你判断是参数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C:
还不行吗?一般出厂设置以后就可以了!!你现在用面板操作可以控制启动停止吗?

楼主:
用面板操作可以控制启动停止

网友B:
下面引用由专搞施耐德在 2007-7-30 22:05:00 发表的内容:
  说过了,上班时间播打400-810-1315,座机手机都是免费的,会有技术人员为你解答,并会帮助你判断是参数还是…
--------------------------------------------------------------------------------------------
说错了哦,座机手机都不是免费的,都要收市话费的,如果你不是漫游的话,

网友C:
那就真的奇怪了!难道是您的电位计坏掉了!不会呀!要不您用多段速吧!需要设置的参数如下:CTL菜单 LAC设置为L3    FUN菜单 PSS找到SP2修改为30HZ然后短接+24和LI3就可以用面板控制了!运行也是30HZ

网友C:
您是在哪边买的变频器呀?找你的供应商让他们提供技术支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