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AM-4520

楼主(2007-07-24):
我最近用OMRON PLC通过ADAM-4520通讯.
PLC本身是232口,因为要一个PLC与2台PC通讯,我就用了4520的模块
同时在机器安装了1602A通讯卡,但是通讯不了,哪为大侠能赐教具体的设置

网友A:
通訊不了, 我猜有可能是PLC通訊的波特率和數據格式(8或是9-bit)和PC端的接口卡不一致所導致, 因為ADAM-4520和PCI-1602A並未支持"自適應"功能, 您下次可以選用泓格的I-7520系列自適應通訊轉換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