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型雷达物位计

楼主(2007-07-24):
测量原理
发射能量很低的极短的微波脉冲通过天线系统发射并接收。雷达波以光速运行。运行时间可以通过电子部件被转换成物位信号。一种特殊的时间延伸方法可以确保极短时间内稳定和精确的测量。
即使工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存在虚假回波,用最新的微处理技术和调试软件也可以准确的分析出物位的回波。
输入
天线接收反射的微波脉冲并将其传输给电子线路,微处理器对此信号进行处理,识别出微脉冲在物料表面所产生的回波。正确的回波信号识别由智能软件完成,精度可达到毫米级。距离物料表面的距离D与脉冲的时间行程T成正比:
D=C×T/2
其中C为光速
因空罐的距离E已知,则物位L为:
L=E-D
输出
通过输入空罐高度E(=零点),满罐高度F(=满量程)及一些应用参数来设定,应用参数将自动使仪表适应测量环境。对应于4-20mA输出。

安装说明

l         推荐距离(1)墙至安装短管的外壁:

l         离罐壁为罐直径1/6处,最小距离为200mm。

l         不能安装在入料口的上方(4)。

l         不能安装在中心位置(3),如果安装在中央,会产生多重虚假回波,干扰回波会导致信号丢失。

l         如果不能保持仪表与罐壁的距离,罐壁上的介质会黏附造成虚假回波,在调试仪表的时候应该进行虚假回波存储。

罐内安装

l         在信号波束内,应避免有如下安装物(1):例如限位开关,温度传感器等。

l         对称装置(2),如真空环,加热线圈,挡板等等。

l         如果罐内有(1)(2)干涉物件,应采用导波管进行测量。

最佳安装选择

l         天线尺寸:天线越大,波束角越小,干扰回波将越弱。

l         天线调整:将天线调整到最佳测量位置。

l         导波管:导波管用来避免干扰回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