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ADAM4520设置问题

楼主(2007-07-24):
我最近用OMRON PLC通过ADAM-4520通讯.
PLC本身是232口,因为要一个PLC与2台PC通讯,我就用了4520的模块
同时在机器安装了1602A通讯卡,但是通讯不了,哪为大侠能赐教具体的设置

网友A:
用4521吧,要不然就在上面加一块2个232口的串口卡,我记得1602的串口也是可以设成232的

网友B:
還有一種辦法, 買一個RS-232轉乙太網的網關, RS-232接Omron PLC, PC與網關透過乙太網來取得數據. 泓格的I-7188E1規格如下: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_2007.asp?pd_code=B03000I7188E1

网友C(2007-10-10):
若用ADAM-4520,将PLC的RS-232转为RS-485,再和两台主机的RS-485进行通讯(用PCI-1602扩展),这种架构相当于PLC为主,另两台PC为从,硬件架构上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在软件的操作上;尤其是2台主机的从站地址要分配好。建议你在主机上先用通用串口调试软件来试一下,看硬件安装和设置(PCI-1602、4520等)是否有些问题。可拨打研华免费服务热线800-810-0345获取专业工程师的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