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危险的经历,有惊无险

楼主(2007-07-24):
有一次去装一个三相电机(380V的),因为它和其它两个电机用的同一个断路器,而且其它两个电机的皮带都被拿下,当时是关了电的,三个线头也是分别用胶布包好的.但是下午上班时也没有看开关的状态,就把电机弄上去装,我的同事在前面拧螺丝,我在后面接线,当时我两脚踩在半空的角铁支架上,身子靠着机器(是铁的),我接第一根线的时候没有任何感觉,我当时戴着手套直接拧线头,接好包上,开始第二根.......这时同事叫了起来说:快停下,我怎么听到电机在响呢.我说:不可能啊,没电啊.他说:不对,好像是电机两相启动不了的样子.你用电笔试一下.我就拿出电笔来一试,当时感觉一股凉气从脚跟上到后背,老天啊,居然三相带电,我居然还用手去拧线芯,接了第一根还接第二根,我居然.......同事下去关了开关,我这才感到一阵的后怕,越想越怕,以致接线时手都有点抖,我想我一定是积了什么德,要不然那有这么幸运,所以劝各位同行,要做电工先做善事.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不管如何都要先断电,然后挂警告牌,而且让同事们也要坚决执行,无论有多么麻烦都要做,生命之于我们只有一次,而我们不是每次都有那么幸运的.

网友A:
挂警告牌!
挂警告牌!
挂警告牌!

网友B:
高危行业,低收入,发展慢,一个可悲的工种。

网友C:
标识牌
监护人
接地短路保护线

网友D:
谨慎+自我保护意识+严格遵守停送电制度

十几年前,我刚到工厂实习,在一次维修吊葫芦时拆线(离地面5米高);没有带试电笔,所以先用手背碰了一下,感觉有电;下面的电工师傅说电停了,我说有电,他说我胆小手发抖,我说拿试电笔试一下,经过检查,他说开关停错了,如果我不谨慎会怎样,我不敢想象;
同样的事,在几年前,我组织安装调试,有一次停电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将开关停错了,总以为是离设备最近的开关柜控制,结果是接线的电工触电,好在不严重,迅速摔开;但我可以体会真的不是故意要停错;

所以谨慎+自我保护意识高于制度;“没有电当有电处理”绝对是经典

网友E:
我们公司的宗旨:伤害一次也太多!

网友F:
引以为戒

网友G:
做事之前一定要自己看清楚,没电当有电,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H:
我曾经一个人工作,被电打了,还好当时年轻吧,甩开了。现在我就是合开关都有点害怕!!
可还得要干

网友I:
我前些日子也出现过事故,我们厂让外面的给修了一台星三角启动的电机,7.5KW,这人把三相绕组给装短了,我一合刀就放炮了,那电弧把我的衣服打烂了,六百安的漏保都打坏了

网友J:
现在送什么电都 有点害怕,,成了职业病了

网友K:
其实电工最怕电,因为太知道电的厉害了,同意顶。

网友L:
所以说做电工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我就打算找机会改行!都是一些看不见的危险啊!

网友M:
谨慎+自我保护意识+严格遵守停送电制度

网友N:
你真的很幸运

网友O:
验电啊!!!!师傅
不是啥时都那么幸运的

网友P:
oh,my god
引以为戒

网友Q:
安全第一!电工们!

网友R:
楼主那天穿了工作鞋?要不,就是你那双皮鞋绝缘性还不错。搞电,电笔一定要随身携带,接线之前,一定要先验电。

楼主:
当时只是觉得太幸运了

网友S:
没有被电打过的电工可能不会是好电工,被电打多了的电工绝对不是好电工!

网友T:
要细心呀!同行们!

网友U:
胆要大,但心要细。

网友V:
我的电笔是随身携带,当电工是越当胆越小

网友W:
的确,电工当的时间越长,胆子就变得越小

网友X:
 引以为戒 ,做我们这行的真的不容易!!

网友Y:
都是违反操作规程,第一没有挂标示牌装接地线,第二因上午未完成,下午工作时也没有检查开关是否有电,切记检查??

网友Z:
安全第一.一定要先验电!

网友AA:
太在意了!

网友AB:
电器设备,在没有确认设备不带电的情况下,都要视为是带电的。

网友AC:
我们厂的电工鞋是巴固的

网友AD:
安全第一.先验电!

网友AE: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做电工久而久之慢慢才懂小心可以救你的命呀。

网友AF:
狂晕,楼主你在接第二根线的时候没火花吗????

网友AG:
同意观点。

网友AH:
自我保护意识不够啊.

网友AI:
接第二根线没有电弧?

网友AJ:
坚决按操作规程操作!

网友AK:
搂主,好人哪!
上次一个同行就没你那么幸运了,给车间装风扇,装好了一个,就觉得应该开着,要不太热了。
就自己送了电,一边乘凉一边接第二个(两个公用一个电源)。
拨线。
好像没带拨线钳哦?
思考。。。。。。。
指甲刀!!!
对,自豪感!(有创意啊。)

蹦!!!

就这样,他成了别人安全教育的教材。

网友H:
刚才试验一个线路,结果短路把办公室的的开关都顶掉了。一屋子人看着我,惭愧!

网友AL:
楼主你在搞笑我们吗?接第二根线会打火的啊!

网友AM:
什么是电工   电工就是怕电的工人

网友AN:
要小心啊

网友AO:
老师说过:没电也要当成是高压的,一定要小心!

网友AP:
生命之于我们只有一次

网友AQ:
安全第一

网友AR:
作业时为了防止其他人误操作启动设备,应将接触器的负载线拆除,同时挂警示牌要注明作业时间,不要怕麻烦,安全是第一的。

网友AS:
安全任何时候都是第一

网友AT:
大家要引以为戒,很多触电都是由于习惯性违章作业引起的,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必须时时事事谨慎啊!并不是我们每次都是很幸运的,手中随时带着验电笔,有电没电都要验一下,要养成习惯。

网友AU:
没电也要当成有电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