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伺服635问题

楼主(2007-07-24):
求求各位大哥帮帮助!!!我现在有一台欧陆伺服控制器635出现了一个故障,显示故障代码"2",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查查故障代码"2"的含义,再做判断。

楼主:
fault in resolver system

encoder ok? encoder system ok? encoder system supply ok?
现在无法复位,请教怎样复位

网友A:
"resolver"是旋转变压器,确认你的伺服电机是用旋变反馈的吗?是不是反馈类型选择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