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neza PLC编程电缆3030与电脑无法通讯

楼主(2007-07-24):
我新购的一根NEZA PLC编程电缆3030 (USB)与电脑无法通讯,询问SCHNEIDER说是电缆驱动没装好,我重装了N次都无法通讯,在电脑系统里能发现新装的USB电缆型号及端口(COM3),PL707WIN安装正常,可是在软件中就是无法与PLC通讯,不能建立连接。请问大家我是那里搞错了,急啊!在安装软件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电缆信息对话,要求设置端口及STATION ID,我没选择,是不是这里错了。

网友A:
你先用RS232电缆试试
RS232电缆制作方法你不是知道

楼主:
是的,我是在做RS232电缆,可是这根电缆也要搞清如何用啊。

网友A:
USB电缆有没有问题?
既然RS232串口电缆正常,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B:
在程序软件上有个连接方式(端口选择),在COM和USB中的选择USB,我经常忘记

网友C:
如果LZ的电脑主板自带九针串口,你就可以用普通的RS232转RS485电缆连接NEZA PLC,我甚至是用两个电阻做的简易转接线就用串口和PLC连上了.

网友C: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cn/bbs/bbs.jsp
供参考

网友D:
我们也试过,但是USB的根本就连接不上,如果楼主试通了,上来说声,我也好再试次,不过现在NEZA的PLC也没了啊,老的那些如果坏了就换别的吧,

楼主:
多次试验还是不行,非常着急,现只好做RS232电缆代用,希望高手们解释这是啥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可能你的USB电缆本来就是坏的

楼主:
哥哥,我买的新的,刚拆封的,不可能是坏的。

网友E:
我也有根USB的电缆
新的
从来没有通过
现在已经放弃了.
RS232转RS485电缆连接不知道怎样用?
Micro的 我试过只接1\2\屏蔽,但是不行.

网友A:
不会吧
我改天试试我的USB/RS232转换器和自己做的施耐德电缆试试
不应该有问题

楼主:
今天用RS232做了一根电缆,通过,能用,说明软件和PLC都没问题,USB电缆可能还是没设对。

网友D:
可能就是不能用,可以连TWIDO的,就是连不上NEZA的,现在我们单位已经放弃了,又重新买了好几根232的电缆

网友A:
自己做的就可以连NEZA

网友F(2008-01-28):
看到你们的话,这么久不知有没新的结论?我是刚买的3030USB接口,和NEZA就是通讯不上,提示:通讯错误,请检查与PLC的连接.并重试该操作.至少需要断开并重新连接应用程序.如果是我只有做一根电缆来用了.....

网友E:
好久没来了.
我的USb通了.
接Micro时,
UT通讯一定要设置为奇校验.
modbus奇偶都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G:
在安装软件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电缆信息对话,要求设置端口及STATION ID,我没选择,是这里错了.

网友H:
NEZA的编程电缆如何自己制作?接线如何接。还有TWIDO的和NEZA的一样吗

网友H(2008-03-15):
给大家一个准确的回答吧,是PL707WIN的UNITEL-WAY的版本太低,需要1.6以上的,它本身是1.1的。

网友I(2009-06-04):
保持端口一致,否则无法通讯

网友J(2011-07-12):
请问TWIDO SOFt软件可以兼容TSX08 C系列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