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这种伺服电机控制?

楼主(2007-07-24):
现在我用的富士的伺服电机和驱动放大器,其速度控制总是有问题。至于什么问题可以看NUAA小刘前面发的文章。
我现在有一个DSP板子,我想在驱动放大器是力矩控制的模式下,通过伺服电机上编码器的反馈+DSP来实现电机的速度控制。原理上应该没问题,不过每做过这种,那位有经验的高手赐教以下!谢谢了!

网友A:
放着现成的速度伺服不用,竟然要自己搭速度环控制?! 实在要做,最简单,也是第一步先用单纯的“P”调节,实现有差速度闭环,增益调到足够好,再加上“I”,以消除静差。

楼主:
现成的速度伺服不行我才出此下策的。我的富士电机速度控制实在是不理想。具体什么问题前面都讨论过。在速度控制模式下,我把上位控制器打开,让其输出零伏电压,调整模拟量偏移参数调零。然后加上正弦波信号让电机运动。正常来说应该正弦运动,可是电机拖动者小车晃悠晃悠着就跑到一边去了。我试过了,是往顺时针方向偏。即使我调零的时候在零伏控制电压下让电机微微逆时针旋转,那加上正弦信号电机还是会晃悠着偏向轨道的正方向端。(我的电机顺时针旋转对应我所说得正方向)。
如果我自己做速度控制,不用PID,用反馈最优控制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出在控制方法上,不应该怪人家的速度环不好。速度模式下,伺服只解决速度问题,而位置是积分的结果,速度伺服必然是无法兼顾位置的,至于为什么偏移,很可能与负载的双向差异性有关。
建议楼主以位置方式控制正弦运行轨迹。

目前的伺服产品大多数还是基于PID的,最优控制等现代理论和方法学术意义大于工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