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仪表损坏原因

楼主(2007-07-24):
我公司进口整套设备,其中利用一块24伏直流电源带10只霍尼维尔
3000流量计,在更换电源后,出现9只显示最大量程数值,并不停闪动。另外一只无异常。求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更换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共模电压造成的干扰,想办法排除

网友C:
建议用信号发生器对流量计进行标定!看是不是与流量计的显示一致,还有就是将现场的数值与DCS的显示植比较一下,如果不一致,就更换一下信号的处理单元,再者就做好屏蔽接地!应该不会有问题的,电子设备都是很娇气的!特别害怕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断电后又突然恢复供电!~!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D:
是不是正负反了,我曾经这样烧过霍尔电流

楼主:
对于烧坏的仪表,我们曾和好的仪表进行替换试验,最后发现全部为其中带处理器的控制板有问题,不知谁知道哪有卖控制板的地方,或哪里有维修的?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