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上电跳闸

楼主(2007-07-25):
SJ300,日立.模块完好.上电空开跳闸,不知什么原因,还请达人赐教.

网友A:
你确定模块是好的吗?我想整流二极管有击穿的可能

网友B:
用电阻法检查主电路整流、直流部电容、逆变三个部分!

网友C:
空开是多少安的?
变频器多大功率?

网友D:
带着负载呢么,有可能是电机或电缆对地短路

网友E:
电源部分严重受 模块估计完蛋了

网友F:
估计整流模块已损坏

网友G:
查看一下限流电阻及旁路继电器,如继电器粘连,送电电流大,空开也会跳闸.

网友H:
什么形式的空开?整流电路

网友I:
你的空开是带漏电保护的吗?

网友J:
刚上电时有大电流通过,时间很短,但也可能引起跳闸

网友E:
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K:
不用看了,你的变频器可能是里面的可控硅给击穿了,击穿原因有可能是你的变频器上边的灰尘太多了

网友L:
不用怕,多送几次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
原因是
由于清洗不彻底导致直流母排之间绝缘不良有轻微接触
用万用表检测不出
重新清洗后上电正常

楼主:
下面引用由lyp19在 2007-8-5 20:31:00 发表的内容:
不用怕,多送几次就可以了
--------------------------------------------------------------------------------------------
居心不良

网友M:
你们看到了吧.有的人是不是素质是不是好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