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热电阻,热电偶,温度变送器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7-07-25):
请问各位高手,在测温时常用的有热电阻,热电偶,还有就是温度变送器,一般是把温度转换成标准的4-20ma电流信号。这些东西差价很大,比如普通热电偶可能只用十几元,但温度变送器就要几百元。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优劣呢?

网友A:
三者是给出的信号不同,热电阻或热电偶必须结专用仪表或输入模块,温度变送器可以接普通的输入模块。

网友B:
热电阻和热电偶是测温的,热电阻一般测一百度以下温度,热电偶测100-1400度范围;而温度变送器是连接热电阻或热电偶用于将信号传到记录仪或控制器上的东东

网友B:
记住了,温度变送器绝对不会测温!!!!!!!!!!!!!

网友C:
热电阻测量范围-200---650度,精度高,输出欧姆信号。
热电偶测量范围-50---1800度,精度较热电阻差些,输出豪伏信号。
温度变送器是把热电阻或热电偶输出的信号转变成标准信号输出。

网友D:
三康仪表说的对,支持!!!

网友E:
受教育了

网友F:
我的温控器出故障,温度不受控制,热电阻测量无问题,请问温控仪一般会在那一控制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G:
楼上的,看一下是不是仪表的继电器出了问题,

网友H:
三康仪表说的对,支持!

网友I:
兩個是測溫的,一個是處理信號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受教了。

网友J:
热电阻测量范围-200---650度,精度高,有pt100,pt1000,cu50等分度号,输出欧姆信号。
热电偶测量范围-50---1800度,精度较热电阻差些,有k型,E型,T型分度号,输出豪伏信号。
温度变送器是把热电阻或热电偶输出的信号转换成标准信号输出。

网友K:
值得学习,多谢了

网友L:
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对于不了解的人很明了

网友M:
一句话:一次仪表(测量元件)和变换器(和测量元件接口并给出标准电信号)的区别!

网友N:
热偶测的是电压,热阻测的是电流,热阻不能测高温.

网友O:
热电偶和热电阻是一次仪表,变送器是二次仪表。

网友P(2007-12-06):
热电阻测量范围-200---650度,输出欧姆信号。
热电偶测量范围-50---1800度,输出毫伏信号。
温度变送器是把热电阻或热电偶输出的信号转变成可选择的某一段温度范围的标准信号输出,使信号统一应用方便,还可提高某段温度的测量精度。
有了信号还需要显示单元来显示,如计算机/仪表
建议了解一宇电的AI系列温控仪表。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