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ES系列PLC什么时间才能够有模拟和PID功能

楼主(2007-07-25):
台达ES系列PLC什么时间才能够有模拟和PID功能
模拟量扩展也没有,用SS的扩展又占用RS485通讯口

网友A:
你可以使用EX系列PLC呀?

网友A:
台达ES系列PLC有PID功能!

网友B:
EX系列PLC模拟量的分辨率太低,只有10位,虽然价格不高但在很多情况下很难满足要求。

网友A:
那就只能使用EH系列主机加扩展模块或者SS系列主机+扩展模块,因为ES系列是最低端的一款主机!所以功能也比较弱!

楼主:
EH系列价位比三菱的也不便宜多少

网友C:
ES的不带PID?

楼主:
查了查资料,ES系列的带PID控制
缺憾就是没有直接的模拟量扩展模块。用SS系列的又占用RS485通讯口,同时需要额在外的通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