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仪表问题急请高手近来帮忙

楼主(2007-07-25):
有几块仪表,通电5分钟后就突然什么都不显示了,跟不通电的状况一样,然后关掉电源,重新再开电源,又会亮了,但过几分钟又会不显示,如此反复,这会是仪表自身的问题吗?有点想不通啊,要坏也不会几块都这个样子哎!会和表里面插的卡的兼容有关系吗?请高手来看下谢谢!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源电压

网友B:
什么仪表?

网友C:
对啊 ,什么仪表,还有是光表头没有显示还是没有输出.还有就是检查一下电源的电压,看有没有交流电进入.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就是普通的电流显示表,用来显示设备中的流量,电源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也以为是设备上其他部件分担了更多的电流导致表的电流供应不足,我就把表拆下来,直接上220v电源,结果过几分钟还是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和外部信号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表,不管有没有信号,只要通电.LED就会亮的.

网友D:
可能是仪表的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E:
仪表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F:
应该是电原的问题

网友G:
可能是内部接线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