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面包机湿度传感器解决方案

楼主(2007-07-25):
Kolb面包机用于发酵控制的湿度传感器坏了,想更换一个,希望有人提供方案。
原传感器采用双支Pt电阻,顶端有个黑色透明的薄膜,上边标有E482和314N字样,不知道有没有包含型号信息?
有没有这样的产品或者替代品,或者买一个类似的自己再加一个电路调理一下实现同样的输出?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有给你留言,请查看!

网友B(2007-09-28):
Pt电阻  。。。是用来检测温度的。。。不是湿度 湿度你要的是什么原理的啊 电容式的啊?

网友C(2007-12-04):
老外也用干湿球法,看样子食品行业确实环境恶劣,

网友D(2008-06-18):
请采用干湿球仪表AI-702MFJ0J0L1L1型

干湿球湿度计的特点:
该系列产品温、湿度测量精度高,具有双通道控制功能,控制效果好。 2、使用Pt100传感器作为温湿度测量探头使用寿命较长,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的长期测量精度比使用一般湿敏元件的仪表更加稳定。 3、该系列仪表专用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和控制。

在高湿情况中能正常运行,显示温湿度,具有温度上下限报警,湿度上下限报警,4组独立报警输出,具有稳定的通讯功能,用计算机软件记录温湿度曲线,观察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环境变化,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配合其他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所有信号多能有计算机保存。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