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零点确定

楼主(2007-07-25):
系统为一水平自动搬运系统,X、Y两轴,配置:西门子S7 226 cpu ,松下A4伺服2台;
整个设备为一个框架结构,X为水平方向,行程2.5米左右,Y为垂直方向行程0.4米左右,
设备功能:
将一侧生产线上的加工工件,利用机械手(气缸控制)抓紧后,搬运到另一侧,放入检测线上的工装中,由于所搬运工件为变速箱壳体(外形不太规则),故对定位精度有一定要求,0.2毫米左右,否则搬运至检测线工装会出现偏差。X、Y轴方向的零点大约在中间位置,
我的问题是:
如果在执行过程中,突然断电,再次上电后,如果能够正确判断电机的位置,自动向左/向右,寻找零点?

工作流程:1、X轴向右运动到达生产线指定位置 2、Y轴向下到达指定位置 3、控制机械手将工件抓紧,Y轴向上运动至Y零点,此时 可同时执行反转等准备工作 4、X轴向左(检测线方向)运动到指定位置 5、Y轴下降,将工件放入检测线工装 6、Y轴上升回零点 7、X轴向右回零点

网友A:
在执行过程中,突然断电,再次上电,此时系统很可能已经失掉了位置坐标,无法准确到达X向或Y向的指定位置,以便准确放下工件。所以应该首先恢复坐标,即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先寻找零点,然后再按要求放下工件。

网友A:
想法是好的,只是更多的智能和记忆,意味着更多的成本,更复杂的系统结构,以及系统可靠性问题。其实楼主的想法只是相当于减小了左右行程开关的间距,肯定可以起到节省回零时间的效果,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