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大家看看我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7-07-25):
LD M1002
OR Y1
MPS
ANI M1001
ANI M1003
OUT Y1
MPP
OUT M1002
LD M1003
OR Y2
MPS
ANI M1002
ANI M1001
OUT Y2
MPP
OUT M1003
END
M1001,在触摸屏上是停止键,M1002是正传,M1003是反转。
控制要求是:
按下正传键电机正转,反转键电机反转,停止键电机停止。

网友A:
M1001-M1003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B:
M1001-M1003只能读,不能写。
为什么呀????
可否告知?
好像在fx系列是带电保持的.

网友A:
你可以查看台达编程手册有关于特殊M的相关说明啊,上面规定了哪些特殊M只能读或者读写。

楼主:
我这个程序在运行的时候,M1003自动的闭合Y2输出。
如果只能读不能写,那该怎么办?

网友A:
你用其它既可读又写的M不就行了。

楼主:
现在又有点问题:
为什么触摸屏上的按键按下去,就再也恢复不了呢?
除非让PLC停止然后再运行。

网友C:
你在触摸屏定义了什么元件?关联装置是什么?

楼主:
M0 停止,
M1 正转,Y1输出
M2 反转,Y2输出
控制要求是:
按下正传键电机正转,反转键电机反转,停止键电机停止。

楼主:
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触摸屏上的按键按下去,就再也恢复不了呢?
除非让PLC由RUN到STOP再到RUN才能恢复到未按键之前了状态。

楼主:
另外,PLC我用的是台达SA系列的

网友C:
如果不涉及到公司的利益,你把你的人机程序和PLC程序发过来看看

楼主:
梯形图按ctrl+a进行剪切无法粘贴,不知道怎么才能给你发过去?

网友C:
dulixing2828@yahoo.com.cn

网友D:
是不是你的 触摸屏程序有问题呢

楼主:
触摸屏就定义三个键,正转,反转,停止。分别定义为M0000,M0001,M0002。
应该没什么错把,

楼主:
PLC编程就是把上面的M1001--》M0000,M1002--》M0001,M1003--》M0002

网友E:
好象是你触摸屏里对应的M按钮所设置的是ON按钮,应当改掉

网友E:
M1001、M1002,M1003应当改掉,比如改成M1,M2,M3

网友F:
MPS MPPQ多次使用了..MPS可以多次使用.MPP只能在程序中出现一次...

网友F:
MPP多次使用了..MPS可以多次使用.MPP只能在程序中出现一次...

楼主: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把梯形图剪切过来让大家看看我的程序,总共就三步。也简单。有那位能把梯形图贴上来更好。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问题一解决。
触摸屏上的位开关改成瞬时,
梯形图为:
LD M1
OR Y1
ANI M0
ANI M2
OUT Y1
LD M2
OR Y2
ANI M0
ANI M1
OUT Y2
END

网友C:
你是不是发错了,两个文件都打不开呀?

楼主:
呵呵,谢谢了杜先生。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发,梯形图剪切不下来。
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G:
我也刚学,不过你比我好了,有东西可以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