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300编程中的OB和DB块

楼主(2007-07-25):
请问大家,300编程时用到DB和OB块,我不清楚除了OB1外还有哪几个需要编写,是否只要添加不需要写内容?比如我添加OB86,OB100,OB121。还有DB块是否连添加也不用。如果我写一个程序,只写好OB1和FC可不可以??

工控啊!

网友:
当然可以的,不过要是想把开发的系统非常完善,那吗必然要调用到OB、DB、FB等块,当然了,刚开始学习,可以只调用OB1即可。

工控啊!

网友:
现以CPU315(6ES7 315-2AG10-0AB0),STEP7 V5.3 为例介绍常用OB 组织块的使用方法,这些组织块包括:
程序循环组织块(OB1);
日期时间中断组织块(以OB10 为例);
延时中断组织块(以OB20 为例);
循环中断组织块(以OB35 为例);
硬件中断组织块(以OB40为例);
诊断中断组织块(以OB82 为例);
机架故障组织块(以OB86 为例);
启动的类型(CPU300 以OB100 为例,CPU400 以OB101,OB102 为例);
编程故障组织块(以OB121 为例);
I/O 访问故障组织块(以OB122为例);
还有其它的组织块,如:I/O 冗余故障OB(OB70),CPU 冗余故障OB(OB72),通
讯冗余故障OB(OB73)

楼主:
从手册上我知道各个OB块的作用,可是--是否只要添加不需要写内容?比如我添加OB86,OB100,OB121。还有DB块是否连添加也不用??这个问题你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添加却不写程序,那么当出现中断问题,系统调用相应组织块,目的防止系统由于出现该错误而停机。
添加并写程序,那么当出现中断问题,系统调用相应组织块,目的可以捕捉错误并做出处理,您希望您的程序应该具有捕捉错误的能力,那么请写相应代码,如果无所谓,那么下载一个空OB组织块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DB的产生条件有2种方式:
1  在编程中添加
2  在运行中调用系统功能生成
如果您的DB不是由上述两种方式生成,那么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DB可以不添加对吧?

网友B:
如果mw够用的,db可以不加

网友C:
数据存在DB,掉电后还有保存;但如果存在MW里面,掉电后自动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