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变频器故障.高手请进

楼主(2007-07-25):
lg变频器IS5 ,7.5KW显示电流8A,实际输出电流23A.马达没问题.参数没问题.请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显示OL报警

网友A:
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楼主:
已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主板坏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有,你不妨试试!

网友C:
电流检测,霍耳的问题!

网友C:
检测方法,把霍耳线拆掉,如果不报警了,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D:
大家对LG不了解吧..我小知一二,你的空载电流应该是0了吧...把它修改一下....LG的致命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E:
电流检测电路损坏,

网友F:
应该是变频器的功率设置与电机功率不相符

网友F:
变频器没有故障,不需要把问题搞复杂了,如何操作可致电:0411-83028430大连LG变频器维修

网友D:
  大连LG维修:这个问题不是变频故障,就这问题韩国的安部长先生与我们一起探讨过.....另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发热问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G(2009-04-14):
LG-IS5-7.5KW变频器无输出,请问是啥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