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VB1202表示什么意思呢?是指针么

楼主(2007-07-25):
&VB1202,表示什么意思呢,可以把他赋值给双字么?

网友A:
是指针,如
LD SM0.0
MOVD &VB1202,VD0
就是把寄存器VB1202赋给了VD0, 这时VD0里的内容为VB1202

网友B:
请教一下,VD0里面的内容是VB1202还是041203?

楼主:
VB1202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还是一个地址呢?这个操作的结果是什么呢,把地址为VB1202中的数字给了VD0,还是把地址给了VD0,另外VB1202是什么意思,给介绍一下呗

网友A:
to 猎隼:
vd0 里的内容当然是以数字的形式存在,这样写只是容易理解而已,具体是什么数字,还需查查资料看看是什么数字代表vb1202
to adfadf:
vb1202是一个字节寄存器地址,这样操作的是为了指针寻址,在某些情况下增加程序的可读性,是程序更加简练。如在做一些循环处理时

网友B:
那上哪儿能查到SIEMENS的实际物理地址的代号呢?

网友C:
&VB1202是表示其地址。
地址和指针还是有区别的。具体的可以找点C语言的资料看看。
字节、字、双字其数据大小是不同的。双字的数据是放不到一个字节里去的。
都是一些基础东西。建议看书,全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