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露点温度控制

楼主(2007-07-25):
如题,在暖通系统中常会碰到这个问题,不太理解,露点温度指的什么?如何控制?控制它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A:
露点温度:简单的说是一个气体中含水多少的指标,具体指有水滴结成时的温度。

网友B:
一般来说,国内温湿度传感器不能结露使用的,会损坏湿度探头。进口的质量好些,抗结露,即使是浸到水里,风干后照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