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模拟输入

楼主(2007-07-25):
我想用外部模拟输入控制变频器频率,是不是接AVI和GND呀?那个+10V的端子用不用接呀?还有那个VR是不是电阻呀?外部用不用接VR?

网友A:
你是用外部模拟电压控制还是外部模拟电流控制?

网友A:
最好的办法,下载台达变频器该型号的说明书!包你会用!呵呵!自学很重要!

楼主:
想用外部模拟电压控制。

楼主:
我手头就有说明书呀,可是没有告诉怎么用,我怕把变频器弄坏了,所以没敢试,想问问用过的怎么接线呀。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怎么没有人回呀?

网友B:
说明书的配线图上很清楚,照图接线就行。
VR是电位器,一般取3-5K,它的两端分别接+10V和GND,中间可调的端子接AV。
注意还要设置好变频控制方式。

网友B:
如果用电流或电压控制,就接AV和地。
注意:要把控制方式设置好。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试试吧!

网友C:
用PLC控制变频的话,+10V是不用接的,电压电流都可以!只要接两根线就可,GND/ACM接负,AVI/ACI接正,就可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吧!
ACM?是AFM吗?

网友D:
看说明书得具体配线图吧,看着看着就会了解的,还要多试几下的。

网友E(2007-09-03):
值得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