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探测距离>2M的传感器

楼主(2007-07-25):
我在轧钢厂工作,当钢卷运到加工位置时,需要测到此处有卷,传感器距离钢卷要求>2米,哪位大侠帮我指点迷津,谢了!(对射式光电开关无法应用)

网友A:
漫反射型的好像也有检测距离超过2米的……

网友B:
邦纳,基恩士的都有

网友C:
反射型光电有超过2米的吧

网友D:
钢卷黑乎乎的,漫反射光电也不行
不行就用超声波之类的传感器,反正你要求精度不高,只要检测有东西没有

网友E:
基恩士有这样的光电传感器,不过价格,呵呵!!

网友F:
激光检测可以达到几百米。

网友G:
超声波之类,红外线行不?

网友H:
加拿大枫叶PA-461超小型幕帘红外 外探 头 一、功能特点:
◇ 世界上最小巧的幕帘探测器;
◇ 具有自动温度补偿及自我检测功能;
◇ 运用先进的数字化信号处理技术;
◇ 探测距离:3.6m*6m
◇ 传 感 器:低噪音、高灵敏度、抗电磁干扰双元热释电传感器
◇ 检测速度:0.2m/s-3.5m/s
◇ 灵 敏 度:二级可调
◇ 工作电压:9-15V/DC
◇ 工作电流: 14mA型幕帘红外探头

网友I:
反射式光电开关和超声波式检测仪都应改可以

网友J:
我认为此场合,使用超声波的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