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主要用到什么设备?求

楼主(2007-07-25):
      请教各位师傅,光栅尺在那里用的最多,都什么设备能用的到?

网友A(2007-08-31):
光栅尺在那里用的最多? 都什么设备能用的到?

呵呵,需要用的地方都用,需要用的设备都用。呵呵...

网友B:
1、光栅尺用于位置检测;
2、多用于数控机床的刀具或工件的位置检测;

网友C:
在高精度机床方面,CNC+光栅尺可以形成全闭环系统,提高了机床的精度!
不仅仅是提供位置的数据!
如果只是检测,不需要光栅也行!光栅可以提供uM级的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