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自动着火

楼主(2007-07-25):
我们家的节能日光灯还是在晚上着火拉,我发现的时候都烧到线拉,为什么日光灯会着火?从来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着的,应该用助燃塑料
保险丝也太粗

网友B:
不合格的电子整流器

网友C:
电感的,过热烧毁

网友D:
伪劣产品

网友E:
心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5 11:20:00
    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着的,应该用助燃塑料
保险丝也太粗

呵呵,你打字该注意点吧,阻燃打成助燃,意思完全反了,天下不乱才怪

网友F:
是不是接线接错了?就是断的是零线不是火线呀!

网友G:
第一次听说!

网友H:
质量问题,我们办公室也曾经有过类似情况发生

网友I:
镇流器质量差,我遇到几次。

网友J:
如果接线不存在问题,不存在漏电/短路的话,确属质量问题。

网友K:
如果是菲利浦的,你就去打官司,恭喜你,你会发财的啦!如果是杂牌的也就算了,家里没起大火,就是万幸了。

网友L:
我想应该整流器着火了吧,太垃圾了,我们公司也是这样!老着火的!呵呵,公司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买个好点的@!

网友M:
质量问题。

网友N: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O:
整流器散热不好,时间长了后热量积累。引燃壳体,见多了。飞利浦一样冒火。只不过它的更耐用而已。我个人不喜欢飞利浦。

网友P:
整流器发热造成的,估计质量不过关,正常情况不会发生过热现象。

网友Q:
什么牌子?曝光一下!

网友R:
质量问题,我们变电所发生过,检查后发现是灯的质量问题,把所有的同牌子的灯都换了

网友S:
  什么牌子?曝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