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环和位置环的定义及作用???

楼主(2007-07-25):
各位大虾   如何在系统中区分速度环和位置环,他们各自的作用,还有什么是速度环增溢和位置环增溢 他门又如何理解?? 我是一新手   有时弄不明白

网友A:
简单地讲,速度环管速度,位置环管位置,分别令其按照指令要求行事。

伺服控制属于有差反馈调节系统,增益就是对偏差的放大倍数,增益越大,对偏差的调整力度越强。

建议阅读论坛旧帖,或书籍,尽快建立基本概念。

网友B:
还是有些地方不懂,请问在速度控制方式下,位置环的作用还有位置控制方式下速度环的作用,谢谢

网友A:
在速度控制方式下,位置环不作用。

位置控制方式下,位置环输出为速度指令,速度环忠实于指令执行。

网友C:
波恩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论坛的旧帖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页翻看,不过和费时间。或者用论坛的搜索功能,但目前只能搜标题,会有所遗漏。

网友C:
波恩老师您好!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安川电机型号为SGDL-08AP的,这应该是早期的安川电机,我不知道这种型号的电机P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它是用什么方式来控制的

网友C:
呵呵,上面我说错了,那个应该是驱动器的型号

网友A:
这个我也清楚,建议咨询安川或代理。

网友D:
建议楼主看运动控制的书,很明白。

网友E(2008-05-10):
还有电流环呢,这几个是挺绕人的(对我们新手而言)

网友F:
我也学学,谢谢楼上老师

网友G(2013-07-26):
这个真要学习,各环还是弄得头晕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