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电机频率故障

楼主(2007-07-25):
各位电工专业者:小弟最近有个故障一直无法解决,请在网的各位大哥帮助.
故障现况:开启发电机,频率表到顶头,然后到底不动,此时间很快.电压表正常,本人还用表量OK!原认为频率表坏,后换新表还是这样.我以为有电压了,应该就没问题了,送电后,配电柜总断路器开启后不到5S就跳闸,(总断路器在有市电时正常).
   发电机电压调到400多伏,频率表也没反应.请问各位网友尽快给我支持.特急!!!

网友A:
建议测一下实际频率

网友B:
看不清你的意思。
是不是你使用的是普通的指针式频率表?如果是,那在发电机电压在约200V以下时,不管频率多低,表针会打顶的,只有在300V以上才能指示正常(指380V45-55Hz的频率表)。你的发电机频率低了,所以开头打顶,随着电压上升,表到底不动,是因为发电机频率低于表的指示下限(45Hz)的缘故。

网友C:
你的发电机调速系统有问题了,找个发电机厂家维修才行.

网友C:
不过可以先换换柴油滤清器等工作.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你检查一下频率表的电压是否正确,不要380V的工作电压接成220V的工作电压

网友F:
常规检查一下励磁系统输入电流.电压.值及波形..
一楼:频率计查一下实际频率.

网友G:
发动机转速低了,电工仔建议的洗一下才油虑心,还有空气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