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保护

楼主(2007-07-25):
    电动机的差动保护和变压器的差动保护是怎么保护的??不太清楚啊。有谁能帮忙指点一下,说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差动保护分纵联差动保护和横联差动保护。横联差动保护主要用于有并联支路的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的保护;纵联差动主要用于只有1支路的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线路。。。的保护。一般 所说的差动保护大多指纵联差动,它用于保护相间短路保护。短路时流过被保护区间两端的电流互感器电流不相等,利用这个差别实现保护。具体实施有许多技术细则,找本书去看吧。

楼主:
     我以前学过,具体的还是不太清楚啊!没有实践,只是在前一短时间接触过。而且书上讲的也不清楚啊。
     总之,还是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