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这个invt 怎么了

楼主(2007-07-25):
我用FX2N和CHE100通讯仍然不行.现在发现CHE恢复到出厂值时,里面的参数居然和说明书里的相差很大,程序用的INVT提供的.不解是怎么回事.听同事说INVT MODBUS 通讯很慢.有时需要1分钟左右才有反映.

网友A:
楼主您好:
我们的产品软件版本有过几次升级,功能也有一些调整,这可能是你所反应不一致的原因所在。我们的产品在通讯上和三菱PLC的通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已经在很多场合与三菱PLC有过正常的通讯。这方面的问题,建议以后还是来电询问较方便些、及时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