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风机需要星三角启动吗?

楼主(2007-07-25):
11KW风机需要星三角启动吗?直接启动可以吗?以前大一点的电机都是用变频器的,不用变频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直接启动可以的呀!电机也不算太大!

网友B:
对呀,容量不大,直接启动即可

网友C: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D:
不过工厂里边一般超过10KW都要降压启动啊

网友E:
看你的变压器了

网友F:
为了减少由于启动电流过大给电机造成绝缘的损害,我建议可以采用直起,但是最好在风门的入口处增加一个挡风板,启动时挡上,正常运转时移开。这样可以保护电机,同时也是保证电器主回路运行安全。

网友G:
11-55kw使用星三角启动,75以上使用自藕降压启动,这是比较原始的,现在都是变频啦!

网友H:
要看变压器容量

如果是农村民用变压器直接启动可能够戗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决定11KW用直接启动,18.5KW用星三角

网友I:
没有公式可言
你爱用什么启动都可以,直接启动适应变压器比较大的地方,我这里22KW直接启动
变压器1000KVA

网友J:
先把风机吸风口的风挡关闭(如果有的话),然后在直接启动。

网友K:
要看你主线的负载大的话就要

网友L:
我厂22KW的风机都直接启动的

网友M:
可以直接启动,我这里在用.可以的.

网友N:
可以直接启动的.就看你变压器多了!应该没事@

网友O:
按常规来说,变压器的容量也不差着一点点,完全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P:
要看你变压器的大小

网友Q:
应该不要这样做吧!@你们公司真好啊!真是有钱,什么马达都用变频器启动,呵呵!看你公司这么有前,你们的变压器容量应该也不会小到那去吧!11KW的马达,变压器的容量又足够大,降压启动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期待高手进一步的解答!

网友R:
通常规定:电源容量在180KVA以上,电动机在7KW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采用直接启动。
判断一台电动机能否直接启动,可以用经验公式来确定:
Ist/In<=3/4+S/4P
其中:Ist--电动机全压启动电流(A)
In--电动机额定电流(A)
S--电源变压器容量(KVA)
P--电动机功率(KW)
凡是不满足条件的,均需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S:
能不能直接启动,主要是要看变压器容量!

网友T:
一般的工厂电网的容量是允许30KW以内的Y系列电机直接启动的.

网友U:
直接启动。

网友V:
国家规定:超过7.5kw的电动机都要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W:
直接启动完全可以。

网友X:
风机的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Y:
直接启动就可以

网友Z:
可以直接启动,应该没有问题的.最好把风门关闭,等到电流稳定后再开启风门

网友AA:
TO明理:Ist--电动机全压启动电流(A)----指的是什么?

网友AB:
按设计规范超过10KW就应该降村起动。所以11KW也应降压起动,如果是你设计的可以免除你的责任

网友:
变压器容量够的话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AC:
容量大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变频,可以达软起的功能 .

网友AD:
井下;
变压器;
500KVA*2
采煤机;175KW,
运输机;110kw*2,
等--都直接全压启动,

网友AE:
这里有电机机启动控制器www.huayannic.com

网友AF:
宇宙飞船: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 21:43:00
    国家规定:超过7.5kw的电动机都要采用降压启动。

那年的老皇历?我这里45KW还直接启动
要根据负载  变压器容量来确定启动方式

网友AG:
一般情况下可以直接启动,具体还要看现场

网友AH:
变频器运用在风机上节能效果显著,还是考虑用变频吧,实在不想的话就直接启动好了,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足够大,50KW都可以不用啊!

网友AI:
你是什么设备啊,一般情况直接启动完全没问题

网友AJ:
对,直接起动,我公司用的都是直接起动,到了三十个千瓦就要用到星三角形起动

网友AK:
我们公司
国内订单:
风机7.5KW以上用星三角启动
香港订单:
5.5KW以上就用星三角了

网友AL:
要看变压器的容量而定

网友AM:
没有吧.没人知道,17.5KW 以上用星三角启动,我这110KW我都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N:
不是吧,我们公司150KW的都有直接启动的,每次起动时真有点害怕啊

网友AO:
不用呀,把风门关了 就可以

网友AP:
   对风机类的惯性的设备,功率在11KW以上的虽然多数情况下,是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实际情况采取直接启动,在这大千世界,风机的应用情况和使用环境变化差异无穷,不能一概而论。但能不能采用直接启动方式,要根据以下几点来决定:1、风机整个启动过程的时间以最大不超过5秒钟为宜,冷态热继电器在第一次启动时基本不动作。2、不适宜短时间里(1小时5~6次)反复启动。3、在启动时不能影响其它电器的正常工作。
   至于风机由于对风量和风压的使用要求不同在电机启动时受的阻力也有差别,会影响启动时间。等等,两极转速的风机比四极转速的风机需要更长的启动时间,总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还要注意:能用不一定是对的,如果严重影响电动机的寿命,电器损坏率高这样的控制电路都是不可取的。

网友AQ(2008-01-17):
直接起动就行了

网友AR:
11kw不大,应该可以直接启动
一要考虑变压器容量,二要考虑直接启动产生的电网波动对周围设备的影响。

网友AS:
这样的电机直接启动没问题。

网友AT:
 毕小军: 不用呀,把风门关了 就可以?????????????????????????????

网友AU:
看看电源和线路够吗?不是大问题!

网友AV(2015-10-23):
风机及其他重载启动的设备,在不要调速的情况下,用软启动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AV:
引用 网友A:
直接启动可以的呀!电机也不算太大!

网友AV:
引用 网友A:
直接启动可以的呀!电机也不算太大!

 你知道需要多长时间电机才能达到额定转速吗?

网友AV:
用软启动器,对电网和设备都是很好的保护。

网友AV:
引用 网友B:
对呀,容量不大,直接启动即可

网友AV: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启动

 脑残,你知道直接启动对电机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网友AW:
引用 网友F:
为了减少由于启动电流过大给电机造成绝缘的损害,我建议可...

网友AX:
一个问题讨论8年?那台风机估计早拆了。

网友AY:
如果负载是风机的话,建议用降压启动,否则很难启动起来的。

网友AZ:
电机的启动方式与负载性质和电源容量有关,我还见过110KW的低压异步电机直接启动,也见过1850KW的6KV交流高压同步电机直接启动。理论上只要符合以下公式都可直接启动:

Ist/IN≤3/4+S/4P

Ist—电动机全压启动电流

IN—电动机额定电流

S—电源变压器容量

P—电动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