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336清零问题

楼主(2007-07-25):
请教一下!EH,PLC在发高速脉冲的过程中可以将D1336,D1337清零吗?

可以的话,请教怎么做?

网友A:
请问您为什么需要在发高速脉冲的过程中对D1336,D1337作清零?

楼主:
是这样的,设备属指袋定长裁切机,切刀是一普通电机控制
,其轴上加了一编码器,做为速度检测及测长用,根据测得的速度
算好比例,作为大概速度给前面的伺服,伺服作为送料(纸),我用一时间中断,不断检测,伺服目前发了多少脉冲,和编码器比较,检测其误差量,然后补偿伺服的速度,这里就需要不断清D1336,D1337和高速计数器.现在出现,D1336,D1337,在脉冲发出的过程中,没法清0,还请指教呀.

网友A:
TO:zjq
在脉冲发送过程中,D1336,D1337清零动作无效!必须要在指令关闭后或者在指令执行完毕之后才能对D1336,D1337清零!

楼主:
这样的话只能再加一个编码器了.

网友B(2007-08-31):
可以用同一个编码器的输出接PLC的不同点,比如台达PLC的X0是一个计数器,X1是一个计数器,把X0和X1并联起来接编码器即可。

网友C(2007-10-12):
你好,我做的是三变频的包装机,我的切刀是用变频器,送料也是用变频器,还有个送包装纸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