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个数据采集方案,急

楼主(2007-07-25):
我这里有四个发酵罐每个罐分别有1、温度 2、搅拌电机转速(有变频器控制)3、溶解氧电极(梅特勒)4、PH电极(梅特勒)。  共16个模拟量,如有可能再预留4个模拟量输入共20个模拟输入。

现场留有一个数据采集器,通过以太网或485接口传输到100米外的一台电脑上,电脑可以同时显示这些模拟量的数据,同时存储在电脑中。

需要,硬件、软件,如果有高手做过类似的方案最好,因为我要得很急。

谢谢  邮件:man36@21cn.com  李。

网友A:
一、生物发酵控制系统简介
  生物发酵系统要求强大的控制功能、可扩展性强、操作灵活、稳定可靠以及故障率低。基本控制参数为:温度、搅拌速度、PH、DO、进气流量、罐压、定时定量流加、连续发酵、液位、多种自动补料方式、自动消泡。特殊分析、控制为:如CO2、密度、糖份、自动灭菌等。

三、控制方案

1. 发酵温度的调节与控制
发酵罐的温度一方面通过改变发酵液的物理性质间接作用于产生菌的代谢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对酶活性的影响直接作用于菌体生长和产物合成。在整个发酵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对应于不同的适宜温度。变温操作比恒温操作能得到更高产率。温度通过计算机进行监视、记录 ;发酵过程温度控制系统是以生化反应器温度为主回路被控变量,以夹套内换热介质温度为副回路被控变量,分程控制热水、冷水阀位的串行控制结构,实践证明该控制方案能够充分克服对象滞后大、具有明显的时变性的缺点,达到精确控制温度的目的。

2. 发酵过程压力控制
发酵过程操作压力的变化,将会引起氧在反应液中的分压改变,也就是说影响着溶解氧浓度的变化。影响发酵过程压力主要是供给的消毒空气的压力变化。通常控制发酵过程压力通过单回路PID 控制器调节排出气体量来控制。

3. pH值控制
pH值是微生物生长的另外一个重要环境参数,在生化反应过程中,必须严格加以控制,否则会严重影响微生物的代谢的进行和代谢产品合成。菌种、培养基和发酵条件决定着pH值的变化。pH的变化会影响酶的活力,并有可能改变菌体代谢的途径及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本方案中,通过分程调节加碱液的流量,维持发酵罐的PH值在某一设定值,以达到最佳的发酵PH值条件。
4. 补料控制
发酵期间,由于菌体发育生长需要消耗大量的基质,而基质浓度过高或过低,均影响到产物的合成。因此在菌体生长期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基质浓度,以维持最大的转化速率。本方案通过控制补料量来控制发酵罐中的基质浓度,以获得最佳补料曲线,补料量由分析尾气中O2和CO2含量动态修正。
详见:
http://www.autoyx.com/eng/Engfx.htm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目前还不需要控制系统。简单的说仅需要20路模拟量万能输入(电流、电压、热电偶),电脑用于显示和存储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3个8路数据采集模块+1个RS232-RS485转换器
若要通过以态网,则须加一个串口服务器
mosa@vip.sina.com

网友C:
www.telbridge.com

成工

0755-27832701

有CONTEC的解决方案

网友D:
我可以给你提供更为详细的方案
价格绝对合理,性能绝对稳定!
hefeiyansen@126.com
(0)13865997806

网友E:
   德国GANTNER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电量、热量和机械量采集专业公司,公司生产的测量产品精确度高,速度快,灵活性好,我们为Bauknecht、 Behr、BMW、Bosch、Continentale Teves、 DLR、EADS、 Forschungszentrum、Hilti、Imtech、Linde、LuK、Marin、RWTH - VKA、ThyssenKrupp Automotive Systems、VW、ZF、等知名企业做过零部件的测试,为Audi、Behr、 BMW、Bombardier Rotax、Cummins、D2T、Daewoo、 DaimlerChrysler、 Eberspacher、 ElringKlinger、Head Horiba、Isuzu、JohnDeere、Kratzer Automation、 Krist & Seibt、 KST、PSA、Renault、SiemensVDO等知名企业做过发动机测试,为Audi, GermanyArsenal Research、Atofina、BASF、Bayer、Boart Longyear Interfels、 Bundeswehr、Deutscher Wetterdienst、Elf、Ernst Baseler & Partner、 Festo、Forschungszentrum Rossendorf、 Fraunhoferinstitut、Germanischer Lloyd、Hansaconsult、Illwerke、Korsch、 Linde、Masterfoods、 Max-Planck-Institut Plasmaphysik、Muhr & Bender、Renault、Schott Glas、Th. Friedrichs、VDZ等知名企业做过过程监测,包括数据采集模块e.bloxx和测试控制器e.pac.
   GANTNER数据采集系列多,可以为您提供满意的模块,鉴于以上您的需求,我们可以为您提供e.bloxx A3-4,可以提供4*4=16路的模拟两输入,也可以提供e.bloxx A1-8,可以为您提供3*8=24的模拟两输入,而且A1等模块可以为您测试温度、电压、电流等多模拟量, GANTNER的数据采集模块都是使用RS485串口通讯,可以满足您上面的要求,另外我们还配有数据采集的处理软件,可以对数据进行存储,这些软件都是GANTNER具体开发出来的,使用方便,而且象signasoft是免费提供给您的,它完全可以满足你上面的要求,当然也有一些功能更强大的软件,不过是要收钱的,这个可以完全根据您的要求来选择。
   广州宏科汽车研究中心是GANTNER在中国的唯一代理,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具体的方案,除了GANTNER我们还代理IPETRONIK等其他的数据采集模块,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
吴伟斌博士
宏科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市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国家科技园2号楼504-505室
邮编: 510640
电话: 020-38743030; 38743032  020-38743233
传真: 020-38743233
移动电话: 020-33907727  13622867124
Email: wwb@hkaco.com
http://www.hkaco.com
您可以先上我们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再联系我们,能够解决您的需要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网友E:
下面是我们产品的图片,GANTNER的产品不只测量质量好,而且外观设计讲究,操作简单,很适合在工业或者实验中使用。

网友F:
用PAC的方案还可以啊。
如果用板卡呢,研华的我知道目前还没有采集电流信号的板卡,要自己加精密电阻,采热电偶的到可以用端子板,带CJC补偿,不过由于你的路数只有20路,所以这样折算出来的成本应该比较高。
感觉还是3楼的方案比较合适。用采集模块+通讯,可以直接用以太网采集模块。
以后扩展也方便

网友G:
楼主在哪儿啊?我们是上海屹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www.sheagle.com.cn,可以把需求发给我们!021-58795681/82/83

网友H:
如果你们很注重成本,最好找个人做,能做的人很多,包括软件和硬件。如果成本不怎么考虑,最好找专业公司比较好。之后再考虑方案让哪家做,能做控制的高手方案都很容易的,不是问题。

网友E:
  感觉上面GANTNER的产品比较适合,根据鄙人的了解,用一个e.bloxx A1-8就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而且它是RS485通讯的,通过一个485转232就可以连接到主机了,如果需要连到以太网,它有一个控制器可以支持局域网通讯的。

网友I:
您好!
┍── 厂家直销 模拟量数据采集模块  ──┒
深圳市英飞凌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及生产模拟量采集模块
可采集mV, V, mA, K,J,E,N,RS,T型热电偶数据。
其协议指令集兼容于NUDAM,ADAM等模块,可与其他厂家
的控制模块挂在同一条485总线上可与其他厂家的控制模
块挂在同一条485总线上.
通道数:8~32 路.
欢迎来电咨询,详细请到我司网站浏览更多详细资料……
http://www.yokei.com/
销售热线 :0755-26632958
网址:http://www.yokei.com
Mail:infinesale@163.com

网友J(2008-01-03):
楼猪!
你出来说说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也好让大家参考下你的方案!

网友J:
因为我现在也遇到差不多类似的问题!
比这复杂点!
正犯晕呢!

网友K(2008-03-06):
还没做完的话可以联系:0755 21121581

网友K:
很简单呀.做完没有?

网友L:
这方面我公司的Ethernet I/O完全可以,www.pcbased.com 0755-82047828 谢生